[研电赛技术支持]
jlink识别不到gd32

楼主(2024-11-05):
jlink识别不到gd32 SW Device

1、原因可能是jlink硬件HW版本过低,或者PC端jlink工具安装包版本过低;
通过jlink configuration.exe升级HW固件版本;
PC端上位机jlink工具版本下载
2、上电默认一些选项导致的低级识别不到

诸如此类的,还有仿真器JTAG/SWD硬件Port连接方式、debug use 仿真器类型的选择等等;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UR0608/article/details/143431732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B:
更新JLink固件

网友C:
检查USB驱动是否正确安装,若JLink指示灯不亮,可能是设备未获取到电源或USB通信出现问题。此时可以尝试更换USB接口或使用不同的电脑进行测试。

网友D:
检查复位引脚状态是否正确,以及SWD接口的连接是否无误。

网友E:
上电默认设置可能导致JLink无法识别GD32。检查仿真器JTAG/SWD硬件Port连接方式、debug use仿真器类型的选择等是否正确。

网友F:
操作系统是否支持当前版本的JLink软件

网友G:
使用万用表等工具检测JLink接口和目标板接口的电压和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H:
检查是否存在硬件损坏或连接不良的情况。

网友I:
尝试降低JLink的通信速率

网友J:
某些开发板上的外设可能会与 JLink 的连接产生冲突,导致识别失败。

网友K:
可以尝试使用其他品牌的调试器,看看是否是J-Link特定的问题。

网友L: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JLink软件

网友M:
检查是否有任何松动的连接或损坏的硬件。

网友N:
可以尝试更换一块相同型号的 GD32 芯片

网友O:
在JLink Configurator中选中相关芯片,并确保芯片的CLK、TRST、TMS、TCK等引脚配置正确。

网友P:
J-Link驱动程序是最新版本的。旧版本的驱动可能不支持GD32芯片。

网友Q:
检查JTAG接口的电源和复位引脚(如VCC, NRST, SWCLK, SWDIO)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R:
可以尝试逐个断开开发板上的非必要外设,如传感器、显示屏等,然后再次连接 JLink 进行识别,以确定是否是外设冲突导致的问题。

网友S:
GD32 MCU可能没有正确上电。

网友T:
检查JLINK调试器与GD32 MCU之间的连接是否正常,包括JTAG/SWD硬件Port连接方式、debug use仿真器类型的选择等是否正确。

网友U:
芯片本身是否存在故障。

网友V:
在烧录工具中检查仿真器配置是否正确,包括芯片型号、连接方式(JTAG/SWD)、时钟倍频等设置。

网友O:
检查调试设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频率、接口类型(SWD或JTAG)等。

网友W:
可以从GD32的官方网站或Keil的包管理器中下载和安装这些支持包。

网友X:
有时重新连接JLink调试器和GD32 MCU可以解决识别问题。

网友Y:
大概率是JLINK版本不支持芯片型号

网友Z:
使用J-Flash软件来更新J-Link的固件。

网友AA:
如果连接线存在损坏或老化的可能,可以尝试更换一根新的连接线,以排除因连接线问题导致的识别失败。

网友AB:
更新JLink驱动到最新版本

网友AC:
GD32 开发板的电源供应正常,电源电压稳定且符合芯片的工作电压要求。

网友P:
GD32芯片的BOOT0引脚已正确接地

网友J:
必要时通过JLink Configurator升级HW固件版本和PC端上位机JLink工具版本。

网友AD:
如果JLink版本过低,尝试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JLink软件

网友AE:
JLink软件版本可能不支持GD32系列MCU。

网友AF:
可以在 SEGGER 官网下载最新的 JLink 驱动程序,然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 JLink 设备是否正常识别。

网友AG:
使用的Keil(MDK)版本是支持GD32的版本

网友AH:
你可以试着用相同型号的芯片替换gd32芯片

网友AI:
有些开发板可能需要外部电源适配器提供电源,而有些则可以通过 USB 接口供电

网友U:
检查仿真器JTAG/SWD硬件Port连接方式

网友AJ:
在Keil中安装GD32的支持包。这些包通常包含芯片定义文件和其他必要的资源。

网友AK:
JLink 与 GD32 开发板之间的连接稳固,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特别是 JTAG 或 SWD 接口的引脚,要保证其与开发板上的对应接口完全对齐并紧密连接。

网友AA:
JLink 的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且为最新版本。

网友AL:
在烧录工具(如Keil、IAR等)中检查仿真器配置是否正确,包括芯片型号、连接方式、时钟倍频等设置。

网友AM:
尝试重新烧录固件或将MCU重置到出厂设置。

网友AN:
版本是否支持GD32 MCU。

网友AO:
驱动程序未安装或版本过低

网友AP:
检查烧录工具(如Keil、IAR等)是否正常配置,并且所选的设备类型和连接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O:
检查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AQ:
jlink版本很有可能不支持芯片模型

网友:
有时候芯片可能处于异常状态,复位操作可以使其恢复到初始状态,从而有可能解决识别问题。

网友AR:
如果JLink的版本较低,可能无法正确识别GD32芯片。尝试升级JLink到更高的版本。

网友AS:
如果电缆可能损坏或老化,您可以尝试用新电缆替换它,以消除因电缆问题导致的识别失败。

网友AT:
keil的版本也会影响JLink对芯片的识别。

网友O:
重新安装JLink驱动程序

网友AU:
JLink硬件可能存在故障或不兼容。

网友AV:
你可以试着把gd32芯片换成同型号的,

网友AW:
gd32,开发板供电正常,供电电压稳定,满足芯片工作电压要求。

网友AX:
检查硬件损坏或不良连接。,

网友AY:
一些开发板可能需要外部电源适配器来供电,而其他开发板可以通过USB接口供电

网友AZ:
检查仿真器jtag/swd硬件端口的连接方法

网友BA:
有时候简单的重启可以解决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BB:
JTAG接口的电源引脚(如2脚)不要和芯片电源接在一起,以避免电源冲突

网友BC:
JLink的配置可能不正确,例如选择了错误的MCU型号。

网友BD:
可以从SEGGER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J-Link驱动程序。

网友BE:
有时候芯片可能处于异常状态,一次复位操作就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可能解决识别问题。

网友BF:
不要将jtag接口的电源引脚(如引脚2)连接到芯片电源,以避免电源冲突

网友BG:
太高版本也不行,需要比较低版本。但低版本不能选对应芯片型号,不能jlink直接下载

网友BH(2024-12-09):
即使高配版不够,也需要低配版。但是,不能为较低版本选择相应的芯片型号,也不能通过jlink直接下载

网友BI:
检查接线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BJ:
JLink无法识别GD32芯片可能是因为驱动不兼容、硬件连接问题或芯片损坏等原因导致的。请检查连接是否正确,尝试更新JLink驱动或芯片固件,如问题仍未解决,建议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BK(2025-05-25):
如果 J-Link 无法识别到 GD32 MCU,问题可能出在硬件连接、J-Link 设置、目标电压、芯片型号支持等多个方面。

网友AV:
检查电脑上是否有相应驱动程序,确保安装最新版本,更新可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BL:
Boot0接地,单片机从默认闪存启动。

网友BM:
先确认复位脚是否处于高电平,再核实SWD接口线路连接是否稳固。

网友BN:
仔细检查电路板和连接线,确保所有部件完好无损,连接正常

网友BO:
大部分情况都是连接不可靠或者硬件有问题

网友BP:
识别不到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配置选项可能不对,或者硬件问题。

网友BQ:
使用其他调试器或检查开发板外设配置可能解决连接问题。

网友BR:
Keil MDK支持GD32系列单片机,确保你的项目设置与此兼容。

网友BJ:
开发板电源供应方式有两种:直接连接外部适配器或通过USB接口获取电。

网友BS:
确保每条线都对应正确的接口和位置,避免错误连接导致设备损坏或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W:
确保在烧录软件里,芯片型号、连接方式和时钟设置都匹配你的硬件,这样才能顺利烧录。

网友AZ(2025-07-09):
需要查看操作系统版本和JLink软件版本,确认兼容性。

网友BT:
检查JLink硬件连接是否稳固,更新驱动和固件,或尝试其他调试器。

网友BU:
升级固件和工具版本时,确保使用匹配的JLink配置器,以避免兼容性问题。

网友AH:
连接JTAG电源引脚到芯片电源可能导致电源冲突,应保持独立供电。

网友BV:
要检查芯片是否故障,需进行电路测试和功能验证。

网友BW:
确保所有硬件零件完好无损,检查连接是否紧密可靠。

网友BH:
仔细核对时钟频率和接口类型,确保SWD或JTAG接口设置无误。

网友BX:
可能是因为你的J-Link不支持这个型号的芯片,可以试试更新J-Link固件或查阅兼容性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