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AutosarMCAL开发——基于TC3x系列时钟系统浅析

楼主(2024-11-05):
1.TC36x MCU架构

由于TC3x系列架构只有CPU部分数量的区别,所以此处只以TC36x为例;
其中,大部分外设都挂载至SPB总线上

2.TC3x 时钟树架构

其中,从架构可以看出各类模块能够使用的时钟主要由两路来源:一路是时钟源不经过PLL分频直接进入CCU分配;另一路是时钟源经过PLL进入CCU后再进入独立时钟配置模块。

上图为具体框图,其中PLL中包含System PLL与Peripheral PLL分别提供不同的时钟;CCU中主要有几个分频器与复用选择器组成进行时钟分配选择;

时钟源
主要由两种时钟源,备用时钟以及振荡电路;其中晶振电路并非固定的电路,可以配置工作方式:外部时钟输入模式/外部晶振输入模式,此模式需要外界晶振并配置合适的匹配电容以保证正常工作

CCU

其中XXX为不同的外设以及时钟总线简称,eg

大部分外设以及时钟总线支持可编程分频,部分外设及总线为固定分频,具体分频方式如下:

PLL
System PLL

计算公式如下:

Peripheral PLL

计算公式如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583706/article/details/139142890

网友A:
从架构可以看出各类模块能够使用的时钟主要由两路来源:一路是时钟源不经过PLL分频直接进入CCU分配;另一路是时钟源经过PLL进入CCU后再进入独立时钟配置模块。

网友B:
现在的单片机连时钟系统都搞得很复杂,方便灵活配置。

网友C:
一般是时钟源经过PLL进入CCU后再进入独立时钟配置模块。

网友D:
非常不错的文章,总结精炼,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