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开发板问题多多

楼主(2024-11-05):
      最近考虑使用凌欧的单片机做电控,然后手头有一块开发板,想着先调一调单片机外设,然而拿到板子跟设计资料一看全是问题,做板太敷衍了,根本不是一个能正常使用的板子。
      1、首先Udc采样连接到了一个非adc的端口上去了,这让人家怎么用?当时画板的人是怎么想的?
      2、采样电路设计不合理,说明书上写的60v功率不能超过200w,而实际选用的确实95A的MOS,姑且认为是没有外加散热,那好居然板子卖出去给人家不加散热器那只能按照设计去跑了。那就跑200w,那现在问题来了,60v/200w母线平均电流最大3.3A,那么相电流的瞬时值肯定是比母线电流大了,取相电流峰值为3.3*1.4*2=21A,这个已经很大了吧。原理图相电流采样连接运放的为两个20K的串联电阻,也就是40k,而单片机内部最大增益设置为320K:10K,因此,放大电路的增益最大为320/(40+10)=6.4.  那进入单片机的最大电压也就是21*0.005*6.4=0.67v,严重不合理

楼主:
笔误,相电流哪里只有3.3*1.4*2=9.2A,最后进入单片机的电压最大更小了只有0.29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笔误,相电流哪里只有3.3*1.4*2=9.2A,最后进入单片机的电压最大更小了只有0.29v ...

请教个问题:三角形接法,线电流是相电流 的根号3倍吗

网友B:
对小公司的要求不要太高

网友C:
他家一直在努力,不过也有一些不同型号的。

网友D:
开发板并不会多考虑实际使用方式,只是给你验证芯片用的。

网友E:
对于开发板而言,楼主就不要抱太大幻想了,毕竟这个只是给你学习和验证芯片用的。

网友F:
Udc(直流电压)采样通常需要连接到单片机的ADC(模数转换器)端口,以便将模拟电压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进行后续处理。
如果Udc采样连接到了非ADC端口,那么单片机将无法直接读取该电压值,导致功能失效或误差。

网友F:
主要涉及Udc采样的连接错误和采样电路设计的不合理,建议仔细检查设计资料和电路图,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测试,以确保电路的功能和性能符合预期。

网友G:
检查设计资料和电路图,确认Udc采样的正确连接端口。
如果确实连接错误,需要修改电路板设计或重新布线,将Udc采样正确连接到ADC端口。
在修改后,重新进行功能测试和验证,确保Udc采样能够正确读取并处理。

网友H:
采样电路设计不合理
建议:

重新评估MOS管的选用是否合适,考虑电流承载能力、散热性能等因素。
修改相电流采样电路的设计,调整电阻值和放大电路的增益,以确保进入单片机的电压值在合理范围内。
可以考虑增加散热器或其他散热措施,以提高电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重新进行功能测试和验证,确保采样电路的精度和稳定性满足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