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Tc3x7中断系统概述

楼主(2024-11-05):
一、中断系统概述

特点:
计划服务请求 (SRS) 来自外部资源、内部资源和CPU 和 DMA 模块的软件(服务提供商)。

SR 在硬件确认时自动清除中断服务提供商 (ISP)

软件中断:8 个软件服务请求每个中央处理器

大约 50 ns 的低延迟仲裁

二、映射服务请求到service providers

每个中断请求必须被配置给一个服务provider,可以是CPU或者DMA
分配给CPU的触发中断执行,分配给DMA的触发数据搬运
服务类型:
CPUX: 0—5,服务请求被选择的CPU执行
DMA :服务请求触发一个DMA通道传输

三、为每个中断请求匹配一个优先级

每个service request 都会分配一个服务请求优先级ID,范围为0—255,数字越大,优先级越高

根据servie provider 的不同,SRPN----Service Request Priority Number代表不同的含义

如果type of service 是某个CPU核, 那么SRPN代表的是中断优先级,中断优先级为0的时候不能中断CPU。

四、系统集成

每个外围设备中断有一个专用的SRN(Service Request Node)

每个service provider、都有自己的ICU(中断控制单元)

五、应用例子

QSPI的receive 中断触发DMA的搬运,将QSPI FIFO寄存器里的数据搬运到内部ram,而不需要CPU的干预

首先,QSPI的receive中断接收到数据

(1)触发触发点位的搬运,SRPN号码等于1,然后触发DMA Channel1 transfer
(2)DMA通过DMA transfer去进行搬运
(3)将数据从RX FIFO搬运到RAM,这是中断的一种使用方法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4688936/article/details/128294039

网友A:
约 50 ns 的低延迟仲裁,速率还是非常快的

网友B:
每个外围设备中断有一个专用的SRN

网友C:
非常不错的文章,总结精炼,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