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sdcc给51单片机编译C程序

楼主(2024-11-05):
学习单片机大部分人用的是Keil uVision,虽然好用,可大部分人用的是盗版,其实单片机程序小的话,完全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推荐notepad++)编写,然后用免费的sdcc来编译,下面介绍一下大致的过程。

sdcc可以从官网上下载到,安装时注意目录不要有中文等字符。运行的话,先右键,点击运行命令,输入cmd确认,拷贝你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然后”cd+空格+路径“进入到文件所在目录下,假设目录下有一个main.c文件,里面是要编译的代码。

输入“sdcc main.c",如果不出错,再输入"packihx main.ihx > main.hex",编译结束后到目录下面找到main.hex,用它就可以直接下载到单片机里面使用了。

sdcc和Keil uVision下编译还是有些区别的,比如关键词前面有双下划线,为了方便大家检查效果,贴出自己的一段代码,对于51单片机,直接就可以用了。

程序里面有一段是点亮IIC总线屏幕的代码,一段是打开关闭LED灯的中断程序,根据系统板的不同,LED端子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另外,文件多了对新手学习不太方便,所以这里把各个头文件里面的数据都整合到main.c文件里面来了。

//编译 sdcc maina.c
//链接 packihx maina.ihx > maina.hex

#define LED P1_0
#define SCL P3_0
#define SDA P3_1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define Max_Column        128

/****************************************8*16的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__code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 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 3
...
};

unsigned char __code Hzk[][32]={

{0x00,0x00,0xF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F,0x04,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F,0x00,0x00,0x00},/*"中",0*/

{0x40,0x40,0x40,0x5F,0x55,0x55,0x55,0x75,0x55,0x55,0x55,0x5F,0x40,0x40,0x40,0x00},
{0x00,0x40,0x20,0x0F,0x09,0x49,0x89,0x79,0x09,0x09,0x09,0x0F,0x20,0x40,0x00,0x00},/*"景",1*/

{0x00,0xFE,0x02,0x42,0x4A,0xCA,0x4A,0x4A,0xCA,0x4A,0x4A,0x42,0x02,0xFE,0x00,0x00},
{0x00,0xFF,0x40,0x50,0x4C,0x43,0x40,0x40,0x4F,0x50,0x50,0x5C,0x40,0xFF,0x00,0x00},/*"园",2*/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1F,0x08,0x08,0x08,0x08,0x7F,0x88,0x88,0x88,0x88,0x9F,0x80,0xF0,0x00},/*"电",3*/

{0x80,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E2,0xA2,0x92,0x8A,0x86,0x82,0x8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子",4*/

{0x24,0x24,0xA4,0xFE,0xA3,0x22,0x00,0x22,0xCC,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8,0x06,0x01,0xFF,0x00,0x01,0x04,0x04,0x04,0x04,0x04,0xFF,0x02,0x02,0x02,0x00},/*"科",5*/

{0x10,0x10,0x10,0xFF,0x10,0x90,0x0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08,0x00},
{0x04,0x44,0x82,0x7F,0x01,0x80,0x80,0x40,0x43,0x2C,0x10,0x28,0x46,0x81,0x80,0x00},/*"技",6*/

{0x20,0x10,0x08,0xFC,0x03,0x20,0x20,0x10,0x7F,0x88,0x88,0x84,0x82,0xE0,0x00,0x00},
{0x04,0x04,0x04,0x05,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华",7*/
/* (16 X 16 , 宋体 )*/

{0x40,0x42,0xCC,0x00,0x00,0x82,0x92,0x92,0xF2,0x9E,0x92,0x92,0xF2,0x82,0x80,0x00},
{0x00,0x00,0x7F,0x20,0x10,0x00,0xFC,0x44,0x44,0x44,0x44,0x44,0xFC,0x00,0x00,0x00},/*"语",8*/
/* (16 X 16 ,0x 宋体 )*/

{0x08,0x48,0x88,0x08,0xC8,0x38,0x00,0xFE,0x02,0x02,0xF2,0x02,0x02,0xFE,0x00,0x00},
{0x20,0x10,0x0C,0x03,0x04,0x98,0x40,0x23,0x18,0x06,0x01,0x7E,0x80,0x83,0xE0,0x00},/*"观",9*/
/* (16 X 16 ,0x 宋体 )*/

{0x10,0x60,0x02,0x8C,0x00,0xFC,0x01,0xD6,0x50,0xFA,0x52,0xD2,0x02,0xFE,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00,0xFF,0x00,0x2F,0x1A,0xFF,0x19,0x2F,0x80,0xFF,0x00,0x00},/*"澜",10*/
/* (16 X 16 , 宋体 )*/
};

__sbit __at (0xB0) P3_0;
__sbit __at (0xB1) P3_1;
__sbit __at (0xB4) P3_4;
__sbit __at (0xB5) P3_5;
__sbit __at (0x90) P1_0;
__sbit __at (0xAF) EA;
__sbit __at (0xA8) EX0;
__sbit __at (0x88) IT0;
__sbit __at (0xAA) EX1;
__sbit __at (0x8A) IT1;

//用了屏会闪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Del_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Del_1ms--)
        {
                for(j=0;j<123;j++);
        }
}

void IIC_Start()
{
        SCL=1;
        SDA=1;
        SDA=0;
        SCL=0;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SCL=0;
        for(i=0;i<8;i++)
        {
                m=da;
                m=m&0x80;
                if(m==0x80)
                {SDA=1;}
                else SDA=0;
                        da=da<<1;
                SCL=1;
                SCL=0;
        }
}

void IIC_Wait_Ack()
{
        SCL=1 ;
        SCL=0;
}

void IIC_Stop()
{
        SCL=1;
        SDA=0;
        SDA=1;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

void OLED_Init(void)
{
        Delay_1ms(1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void OLE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unsigned int oled_pow(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OLED_DATA);
                                ;
                        }
}

void OLED_Show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size2)
{
        unsigned char t,temp;
        unsigned char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void OLED_Show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a;
        while(ms)
        {
                a=1800;
                while(a--);
                ms--;
        }
        return;
}

main()
{
        LED=0;       //P1口初始值,点亮led灯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下降沿触发
        EX1=1;         //外部中断1开
        IT1=0;         //下降沿触发
        unsigned char t;
        t=0;
        OLED_Init();
        while(1)
        {
                //在此添加其他程序,中断程序可以跟此处的程序同步执行
                OLED_Clear();
                t++;
                if(t>'~')t=0;
                OLED_ShowCHinese(0,0,0);//中
                OLED_ShowCHinese(18,0,1);//景
                OLED_ShowCHinese(36,0,2);//园
                OLED_ShowCHinese(54,0,3);//电
                OLED_ShowCHinese(72,0,4);//子
                OLED_ShowCHinese(90,0,5);//科
                OLED_ShowCHinese(108,0,6);//技
                OLED_ShowNum(103,6,t,3,16);//显示ASCII字符的码值
                delay_ms(3000);
                P3_4 = 1;
                if(P3_4 == 0)
                {
                        unsigned char a = 255;
                        while(a--);//延迟消抖
                        if(P3_4 == 0)
                        {
                        while(!P3_4);//检测按键是否松开,防止连按
                                //这里是你的要放下按键按下后执行的代码
                                LED=!LED;
                        }
                }
        }
}
/****************************************************
                 外部中断程序
*****************************************************/
void Int_0(void) __interrupt 0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18,0,7);//华
        OLED_ShowCHinese(36,0,8);//宇
        OLED_ShowCHinese(54,0,9);//观
        OLED_ShowCHinese(72,0,10);//澜
        OLED_ShowString(6,3,"0.96' OLED TEST",16);
        delay_ms(1000);
}

void Int_1(void) __interrupt 2
{
        LED=!LED;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garyaofq/article/details/143349992

网友A:
其实任何单片机最后都是01电平的底层逻辑

网友B:
学习一下程序框架

网友C:
keil能用就好

网友D:
如何用免费的sdcc来编译?

网友E:
学习单片机大部分人用的是Keil

网友F:
现有程序修改成sdcc复杂吗

网友A:
基本现在软件安装时注意目录不要有中文等字符

网友G:
sdcc和Keil uVision下编译还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H(2024-12-22):
程序里面的IIC总线屏幕的代码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