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 MCU上使用DMA传输数据加速进行CRC计算

楼主(2024-11-05):
AT32 MCU上使用DMA传输数据加速进行CRC计算

示例目的
演示在AT32 MCU上使用DMA传输数据加速进行CRC计算,支持CRC8,CRC16,CRC32。
支持型号列表:
支持型号 AT32 全系列
主要使用外设
CRC
DMA
USART
GPIO

快速使用方法
硬件资源
1) USART1(PA9/PA10)
2) AT-START实验板,如下是AT-START-F403A开发板。

软件资源
1) SourceCode
 SC0150_SourceCode
2) Doc
 SC0150_AT32_CRC_computing_by_using_DMA 使用方法。
Note: 所有project 都是基于keil 5 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
AT32F40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f407/templates 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
IAR6/7,keil 4/5)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示例使用
1) 打开SC0150_SourceCode_V2.0.0\utilities\crc_dma\mdk_v5源程序。
2) 编译并下载到目标开发板,接上串口(PA9/PA10)。
3) 计算结果会从串口打印输出。

相关代码
#include "at32f403a_407_board.h"
#include "at32f403a_407_clock.h"

/** @addtogroup UTILITIES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CRC_dma_demo
  * @{
  */

confirm_state dma_done_flag = FALSE;

uint8_t data_buffer[]  = {0x11, 0x22, 0x33, 0x44, 0x55, 0x66, 0x77, 0x88, 0x99, 0xAA, 0xBB};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alculate 8-bit data CRC.
  * @param  pbuffer: pointer to the buffer containing the data to be computed.
  * @param  length: length of the buffer to be computed.
  * @retval crc
  */
uint32_t crc8_block_calculate(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length)
{
  uint32_t index = 0;

  for(index = 0; index < length; index++)
  {
    (*(uint8_t *)&CRC->dt) = pbuffer[index];
  }

  return (CRC->dt);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alculate 16-bit data CRC.
  * @param  pbuffer: pointer to the buffer containing the data to be computed.
  * @param  length: length of the buffer to be computed.
  * @retval crc
  */
uint32_t crc16_block_calculate(uint16_t *pbuffer, uint32_t length)
{
  uint32_t index = 0;

  for(index = 0; index < length; index++)
  {
    (*(uint16_t *)&CRC->dt) = pbuffer[index];
  }

  return (CRC->dt);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nfig nvic.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nvic_irq_enable(DMA1_Channel1_IRQn, 1, 0);
}

/**
  * @brief  config crc.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crc_config(void)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CRC_PERIPH_CLOCK, TRUE);

  crc_init_data_set(0xFFFFFFFF);
  crc_poly_value_set(0x04C11DB7);
  crc_reverse_output_data_set(CRC_REVERSE_OUTPUT_DATA);
}

/**
  * @brief  config dma, using DMA1_CHANNEL1.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init_type dma_init_struct = {0};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DMA1_PERIPH_CLOCK, TRUE);

  dma_reset(DMA1_CHANNEL1);
  dma_defaul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MEMORY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TRU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FALS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_struct);

  dma_interrupt_enable(DMA1_CHANNEL1, DMA_FDT_INT, TRUE);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FALSE);
}

/**
  * @brief  calculate CRC with dma mode.
  * @param  pbuff: pointer of data buffer.
  * @param  length: data buffer length
  * @retval none
  */
uint32_t dma_calculate(uint8_t *pbuff, uint32_t length)
{
  crc_data_reset();
  crc_reverse_input_data_set(CRC_REVERSE_INPUT_BY_WORD);

  DMA1_CHANNEL1->dtcnt = length;
  DMA1_CHANNEL1->maddr = (uint32_t)&(CRC->dt);
  DMA1_CHANNEL1->ctrl_bit.m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BYTE;
  DMA1_CHANNEL1->paddr = (uint32_t)pbuff;
  DMA1_CHANNEL1->ctrl_bit.p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BYTE;

  dma_done_flag = FALSE;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 waiting dma complete */
  while(dma_done_flag == FALSE);

  return crc_data_get();
}

/**
  * @brief  calculate CRC with polling mode.
  * @param  pbuff: pointer of data buffer.
  * @param  length: data buffer length
  * @retval none
  */
uint32_t poll_calculate(uint8_t *pbuff, uint32_t length)
{
  crc_data_reset();

  /* word */
  if(length > 3)
  {
    crc_reverse_input_data_set(CRC_REVERSE_INPUT_BY_WORD);
    crc_block_calculate((uint32_t *)pbuff, length / 4);
    pbuff = pbuff + ((length / 4) * 4);
    length = length % 4;
  }
  /* halfword */
  if(length > 2)
  {
    crc_reverse_input_data_set(CRC_REVERSE_INPUT_BY_HALFWORD);
    crc16_block_calculate((uint16_t *)pbuff, 1);
    pbuff = pbuff + 2;
    length = length - 2;
  }
  /* byte */
  if(length > 0)
  {
    crc_reverse_input_data_set(CRC_REVERSE_INPUT_BY_BYTE);
    crc8_block_calculate((uint8_t *)pbuff, 1);
    length = 0;
  }

  return crc_data_get();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crc_result = 0;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nvic_config();
  crc_config();
  dma_config();

  /* calculate CRC-32 using dma and polling mode */
  crc_poly_size_set(CRC_POLY_SIZE_32B);
  crc_result = dma_calculate(data_buffer, sizeof(data_buffer));
  printf("crc32 dma result: 0x%x\n", crc_result);
  crc_result = poll_calculate(data_buffer, sizeof(data_buffer));
  printf("crc32 poll result: 0x%x\n", crc_result);

  /* calculate CRC-16 using dma and polling mode */
  crc_poly_size_set(CRC_POLY_SIZE_16B);
  crc_result = dma_calculate(data_buffer, sizeof(data_buffer));
  printf("crc16 dma result: 0x%x\n", crc_result);
  crc_result = poll_calculate(data_buffer, sizeof(data_buffer));
  printf("crc16 poll result: 0x%x\n", crc_result);

  /* calculate CRC-8 using dma and polling mode */
  crc_poly_size_set(CRC_POLY_SIZE_8B);
  crc_result = dma_calculate(data_buffer, sizeof(data_buffer));
  printf("crc8 dma result: 0x%x\n", crc_result);
  crc_result = poll_calculate(data_buffer, sizeof(data_buffer));
  printf("crc8 poll result: 0x%x\n", crc_result);

  while(1)
  {
  }
}

网友A:
是用DMA进行内存到内存的数据搬运,用DMA来减少CPU搬运数据的时间,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B:
配置DMA控制器:首先,您需要配置AT32 MCU上的DMA控制器,设置源地址(数据输入源)、目标地址(CRC计算模块)、传输方向以及数据传输大小等参数。配置CRC模块:配置AT32 MCU上的CRC模块,选择合适的CRC算法和参数(如CRC多项式)。启动DMA传输:当一切配置妥当后,通过启动DMA传输来触发数据从源地址到目标地址(CRC模块)的自动传输。在数据传输过程中,CRC计算将同时进行。读取结果:一旦数据传输完成,可以从CRC模块中读取计算结果。使用DMA传输数据加速进行CRC计算可以显著减少CPU的参与,提高数据处理速度。但是,具体实现细节会根据AT32 MCU的具体型号、开发工具链和固件版本而有所不同。因此,建议查阅AT32 MCU的数据手册、开发指南或参考相关的开发文档,以获取更详细的配置和使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