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水箱检测没水停止工作并报警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2024-11-05):
当水箱无水时,设备停止工作,同时外部灯光亮灯提示或报警提示功能可称为缺水保护功能,可有效保护电器不被干烧。那么如何实现这个功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水位传感器来检测水箱底部的液位变化。当检测到水位到达水箱底部时,发出信号,利用水位控制实现缺水保护功能。

实现缺水保护功能并不困难。光电水位传感器具有免调试、免校准功能,安装非常方便。可向上、向下、侧面或斜置安装。光电水位传感器的头部安装在水箱上,底部的导线部分与控制器连接。
光电水位传感器安装在水箱底部。当水箱装满水时,传感器输出信号。当水位下降到底部时,光电传感器判断水箱处于无水状态,然后切换液位信号输出高低电平。该装置收到信号后立即停止工作,并控制电路实现外部报警,通常led灯亮(或闪烁)或蜂鸣器报警,以此通知。

光电水位传感器的主要功能是检测液位点位置的水位变化。传感器安装在需要检测液位的位置。当液位发生变化时,液位信号随之变化,从而达到液位检测和控制的目的。光电传感器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抗干扰能力强、精度高、使用寿命长、耐腐蚀、耐高压、耐高温等特点。可长期用于液位测量,保证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
不知这个水位传感器是否耐臭氧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