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时钟信号输入要求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11-06):
上图纸,你晶振连接FPGA的bank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纸,你晶振连接FPGA的bank是多少伏?

接的3.3V

网友B:
得看FPGA接收bank的电平标准:你板子上给的FPGA该bank的VCCO电压是多少V的?FPGA固件设置的电平标准是什么?(是LVCMOS还是LVTTL或者什么其它的?)后者的高低电平定义可以在FPGA讲IO的手册里查到。输入信号符合即可。如果两边有差异,就想办法呗,该加leverl shifter加level shifter,该加端接网络加端接网络,该改FPGA固件约束文件的电平标准就改约束文件,或者干脆把源端器件换了。。。

网友A:
3.3V的bank高电平差不多2.3V左右哦才有效,你可以把这个晶振连接到1.2V、1.8V的BANK,或者换一个同封装CMOS输出的晶振。你目前这个应该是CLIPPED SINEWAVE输出,这种输出基本都是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的bank高电平差不多2.3V左右哦才有效,你可以把这个晶振连接到1.2V、1.8V的BANK,或者换一个同封装CMOS ...

谢谢大佬,bank电压调成1.2V也识别不了削峰正弦,现在打算换同封装的方波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看FPGA接收bank的电平标准:你板子上给的FPGA该bank的VCCO电压是多少V的?FPGA固件设置的电平标准是什么 ...

谢谢大佬,bank电压调成1.2V也识别不了削峰正弦,现在打算换同封装的方波晶振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bank电压调成1.2V也识别不了削峰正弦,现在打算换同封装的方波晶振试试
...

不大可能,你程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