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
AIC3120时I²C控制无法通讯

楼主(2024-11-05):
CPU是采用STM32F103, 采用模拟的I2C进行控制,在使用AIC3120的I2C总线,出现问题,用0x18地址进行数据仿问时,无法ASK回应,用评估板测是好的,另外请问下,这个AIC3120地的I2C地址是不是可以改变的,测试别人用的AIC3120时,会出现地址0x50,想不明白,所以想请教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I2C通信问题

网友B:
I2C初始化和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等调试工具来观察I2C总线上的信号波形和时序关系,定位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等调试工具来观察I2C总线上的信号波形和时序关系,定位问题所在。 ...

谢谢,请问有具体的教程吗?

网友D:
时钟频率不匹配

网友E:
建议您再次详细检查硬件连接、时钟频率、软件配置和驱动等方面,确保所有设置都是正确的。

网友F:
在使用STM32F103控制AIC3120时,如果遇到I2C通信问题,特别是无法收到ACK回应,可能是有I2C地址问题

网友G:
AIC3120I2C地址通常是固定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地址可能会发生变化。AIC3120I2C地址由其硬件引脚配置决定

网友H:
AIC3120I2C地址配置由以下引脚决定:SDIN:数据输入引脚SCLK:时钟输入引脚L/R:左右声道选择引脚,RESET:复位引脚

网友I:
通常,AIC3120I2C地址为 0x18,但在某些配置下,地址可能会变为 0x50

网友J:
如果使用 0x18 地址无法收到ACK回应,可以尝试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K:
确保I2C时钟频率设置正确。对于AIC3120,通常使用100kHz400kHz

网友L:
检查I2C初始化代码:确保I2C初始化代码正确,包括GPIO配置和I2C外设配置

网友M:
如果使用 0x18 地址无法通信,可以尝试检查AIC3120的硬件配置:确保AIC3120的硬件引脚配置正确,特别是L/RRESET引脚

网友N:
尝试不同的I2C地址:如果 0x18 地址无法通信,可以尝试使用 0x50 地址

网友O:
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捕获I2C总线上的信号,检查通信是否正确

网友P:
用评估板测是好的,另外请问下,这个AIC3120地的I2C地址是不是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