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蓝牙测试

楼主(2024-11-06):
#申请原创#
【STM32WB09KE测评】蓝牙测试开发板蓝牙功能介绍
STM32WB0 系列芯片适用场景广泛,WB09 适用于工业和科研场景,能够在极端环境条件下满足开发需求。
VCC 指电路 circuit 电压
VDD 指器件 Device 内部工作电压

开发板硬件块图
PCB 正面视图
PCB 底面视图
MCU 射频视图
工程建立
打开 Nucleo-WB09KE 开发板 官方示例工程,路径 STM32Cube_FW_WB0_V1.0.0\Projects\NUCLEO-WB09KE\Applications\BLE
加载工程
主函数代码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PeriphCommon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RADIO_Init();
MX_RADIO_TIMER_Init();
MX_PKA_Init();

MX_APPE_Init(NULL);

while (1)
{
   MX_APPE_Process();
}
}

函数 MX_APPE_Process 定义如下
  1. void MX_APPE_Process(void)
  2. {
  3. UTIL_SEQ_Run(UTIL_SEQ_DEFAULT);
  4. }

ST BLE Toolbox 安卓 APP 连接开发板蓝牙
选择 HT_0D (ST Microelectronics) 蓝牙设备,点击 CONNECT 按钮连接
连接成功后进入参数读取和显示界面
烧录程序 BLE_Peripheral_Lite 至开发板,
工程代码
MX_GPIO_Init();
MX_RADIO_Init();
MX_RADIO_TIMER_Init();
MX_PKA_Init();

MX_APPE_Init(NULL);

while (1)
{
  MX_APPE_Process();
}

其中 MX_APPE_Process() 函数定义在 app_entry.c 文件
void MX_APPE_Process(void)
{
VTimer_Process();

BLEStack_Process();

NVM_Process();

PERIPHERAL_LITE_SERVER_Process();

#if (CFG_LPM_SUPPORTED == 1)
PERIPHERAL_LITE_SERVER_Enter_LowPowerMode();
#endif
}

APP 连接蓝牙,选择 HELLO! (ST Microelectronics) 连接 CONNECT
参数界面
视频演示

地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eDKYrEYP/

网友A:
蓝牙的历程还是很全啊!

网友B:
蓝牙应用好的一点就是手机都有蓝牙。

网友C:
蓝牙连接测试:测试STM32WB09KE与其他蓝牙设备(如智能手机、计算机或其他蓝牙模块)之间的连接功能。验证设备能否成功搜索、配对和建立连接。数据传输测试:测试蓝牙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速度。通过发送和接收数据,验证数据的完整性和传输速度是否满足要求。指令控制测试:通过蓝牙发送指令,验证STM32WB09KE是否能够正确接收并执行指令。这包括控制其他设备或执行特定功能。蓝牙低功耗测试:测试STM32WB09KE在蓝牙低功耗模式下的性能表现。验证其在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耗表现、连接稳定性和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