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芯片PWM驱动CP7121实现高分辫率4~20mA恒流输出

楼主(2024-11-06):
#申请原创#

硬件示意图:
调试方法: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217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1700;
把上面两代码的值设为相等,此时输出的PWM是高电平(即100%占空比)。
再看电流表此时的值,如果21.715mA。那么,你就改变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21715;
此时你会发现,
执行PWM_SetCompare1(4000); 输出的电流就是4mA
执行PWM_SetCompare1(20000); 输出的电流就是20mA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21715; 细调此值,便能输出分辫率为1uA的较精准电流值。

软件代码:
Main函数代码-------------------------------------------------------------------------------------------------------
int main(void)
{
          PWM_Init();
        while (1)
        {
                PWM_SetCompare1(4000);
        }
}
PWM初始化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PWM_Init(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21700;                //ARR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                //PSC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000;                //CCR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PWM_SetCompare1(uint16_t Compare)
{
        TIM_SetCompare1(TIM2, Compare);
}

网友A:
兄弟 这个不能带载

楼主:
不能带载?怎么理解

网友B:
竟然是广告软文啊

网友C(2024-12-30):
为了实现一个通过 PWM 驱动 CP7121 产生高分辨率的 4~20mA 恒流输出,你可以通过调整 STM32 定时器的周期 和比较值 来精确控制 PWM 输出的占空比,从而控制电流的输出。

网友D:
占空比越大,输出的平均电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