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源滤波器问题请教

楼主(2024-11-06):
最近在自学有源滤波器的内容,资料里有个例子,他的计算结果是40.5KHz,

但是我用多功能计算软件的计算结果是63.92KHz,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问题出在哪里呢?

楼主:
一开始我以为是资料的计算有错误,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A:
这是增益位1的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fc=1/(2*pi*R*C) = 63.918KHz,你的资料计算是错的。
不过你的电路Q值为0.5,一般巴特沃斯滤波器要求Q值为0.70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增益位1的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fc=1/(2*pi*R*C) = 63.918KHz,你的资料计算是错的。
不过你 ...

你好,关于Q值我也有研究过,如果采用二阶的巴特沃斯响应做分频器,应该采用Q值0.5的,
这样高通和低通的衔接没有问题,
如果采用Q值为0.7071的二阶滤波器分别做高/低通,在衔接处会产生一个深谷。
因此,如果想采用Q值为0.7071的更平坦特性,就要使用四阶的林奎茨-瑞利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增益位1的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fc=1/(2*pi*R*C) = 63.918KHz,你的资料计算是错的。
不过你 ...

一开始我也认为是资料计算有错误,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Multisim仿真软件显示在-3db这点,也是40.7KHz左右。
因此我就纳闷了,我是应该相信计算软件呢还是相信仿真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也认为是资料计算有错误,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Multisim仿真软件显示在-3db这点,也是40.7KHz ...

那就实际做一个电路来测试,这个最准确!这也是我为什么几十年来,一直没用过仿真的原因,我都是做电路测试的,特别是各种有源滤波器。

楼主:
好的,那我就采购配件,做个实物出来看看。

楼主:
今天又想起对高通滤波器进行验算一下,发现高通滤波器计算值和仿真值符合的很好!

高通滤波器
C1=C2=1.6nf,R1=14K,R2=28K
计算值=5.02KHz
仿真值=5KHz

楼主:
小结一下,这几天的研究结果:
对于Q值=0.7071的巴特沃斯滤波器,计算结果与仿真值是符合的。
对于Q值=0.5的巴特沃斯滤波器,计算值与仿真值相差很大。

Q值为0.707的低通滤波器,其特征频率和截止频率在一个点上(-3DB),所以你的计算是对的,增益为1的滤波器,其特征频率和截止频率不在一个点上,其截止频率为-6DB|(-20log00.5=-6),在其特征频率前面

网友B:
一个专利电路:有源带通放大器
低通滤波单元R1C1和R2C2的截止频率为通道边界频率,通带内信号放大系数与Rz/R0有关,通带外信号会被消除,结果锁定在Vcc/2处。

网友C:
你的资料算出来的-3db带宽是对的,不是标准滤波器,幅频响应得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资料算出来的-3db带宽是对的,不是标准滤波器,幅频响应得自己算。

嗯嗯,谢谢老师的指点,看来滤波器的计算没有想的那么简单,还要加强学习。

网友D(2024-12-23):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也认为是资料计算有错误,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Multisim仿真软件显示在-3db这点,也是40.7KHz ...

截止频率不在-3db上,在-6db上,所以-3db点前移到40.7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止频率不在-3db上,在-6db上,所以-3db点前移到40.7KHz

谢谢老师指点。我对Q值=0.5的滤波器再次进行了仿真和计算,二阶截止频率看-6db就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