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这个MOS驱动电路有啥说法?

楼主(2024-11-06):
需要这么复杂吗

网友A:
Q3电路不完整,不好准确分析。但Q27、Q23、Q14电路的确复杂,看似不必。

楼主:
后面是一个 电流采样电阻,我感觉没必要这么复杂吧

网友B:
VCC1是MCU供电的低电压。
VCC是10V至20V的驱动电压。
R25应该是想控制关闭Q3的速度。

网友C:
R11阻值太大了

网友D:
  一泡屎叫大伙指点。妄想点屎成金。

楼主:
是我大意,没有把图截全

网友E:
emm 元件越多失效率越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泡屎叫大伙指点。妄想点屎成金。

运放输入端也搞错了……

网友G(2025-01-22):
感觉元件不要钱,堆叠一个功能

网友H(2025-04-19):
感觉没必要

网友I(2025-06-19):
引用 网友F:
运放输入端也搞错了……

他可能需要震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