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交流叠加在直流电压上的信号输入(黄线),如何滤波能使得变化区域更加平滑?

楼主(2024-11-06):
交流叠加在直流电压上的信号输入(黄线),如何滤波能使得变化区域更加平滑?
而不是像我的滤波在转折处有个凸起?

网友A:
你这效果也还好,有凸起是正常的,说明它反应快啊。
如果你用的RC滤波,那就把R和C再加大。

网友B:
就用采集的数据训练一个系数和为1的对偶窗口函数使得输出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