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10从休眠模式下唤醒MCU的问题

楼主(2024-11-06):
    现在开发的项目需要低功耗,现在的工作逻辑是:无动作10s后,MCU进入休眠模式,然后在用户按下按键后,外部中断唤醒MCU。    在10s计时满足后,关闭定时器,重新配置PB06,用于外部中断唤醒,然后进入休眠模式。
    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进入休眠模式后,外部中断无法唤醒MCU。
    请教一下各位,问题是哪一点,配置外部中断不可用?休眠模式配置不对还是时钟配置问题?
    1.计时满足后,会进入休眠模式

       //关闭相关外设
       // baseTime_disable();
       //MCU进入休眠状态
       key_io_config(GPIO_IT_FALLING);
       rt_thread_delay(10);
       Sys_ctrl_sleep();
    2.定时器关闭,key重配置
void baseTime_disable(void)
{
    BTIM_ClearITPendingBit(CW_BTIM1, BTIM_IT_UPDATE);
    BTIM_Cmd(CW_BTIM1,DISABLE);
    __SYSCTRL_BTIM123_CLK_DISABLE();
}

/* key配置 */
void key_io_config(uint32_t IT_typ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SYSCTRL_GPIOB_CLK_ENABLE();

        GPIO_DeInit(CW_GPIOB,GPIO_PIN_6);
        //KEY --> PB6
        GPIO_InitStruct.IT = IT_type;                                                //GPIO_IT_NONE                  GPIO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_PULLUP;                //GPIO_MODE_INPUT                GPIO_MODE_INPUT_PULLUP
        GPIO_InitStruct.Pins = GPIO_PIN_6;
        GPIO_Init(CW_GPIOB,&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CW_GPIOB,GPIO_PIN_6,(GPIO_PinState)GPIO_PIN_SET);

        if( IT_type != GPIO_IT_NONE )
        {
                GPIO_ConfigFilter(CW_GPIOB,  GPIOx_ICR_PIN6_Msk, GPIO_FLTCLK_LSI);
                // while( PB06_GETVALUE() );
                GPIOB_INTFLAG_CLR(GPIOx_ICR_PIN6_Msk);
                NVIC_EnableIRQ(GPIOB_IRQn);
        }
}

    3.外部中断回调函数
void GPIOB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
        GPIOB_IRQHandlerCallback();
    /* USER CODE END */
}

/* GPIOB外部中断回调函数 */
void GPIOB_IRQHandlerCallback(void)
{
        if( REGBITS_GET(CW_GPIOB->ISR, GPIOx_ISR_PIN6_Msk) > 0 )
    {
        GPIOB_INTFLAG_CLR(GPIOx_ICR_PIN6_Msk);
                sys_para.wakeup = 1;

    }
}

    4.休眠模式配置
/**
**        @brief                进入休眠模式
**/
void Sys_ctrl_sleep(void)
{
    PWR_InitTypeDef     PWR_InitStruct = {0};

        SYSCTRL_GotoSleep();

    sys_para.wakeup = 1;
    MCU_wakeup_peripherals();
}

void MCU_wakeup_peripherals(void)
{
        if( sys_para.wakeup == 0 )
                return ;

        SYSCTRL_HSI_Enable(SYSCTRL_HSIOSC_DIV12);

        sys_para.wakeup = 0;
        sys_para.status = STATUS_WORK;

        GPIO_Port_config();
        baseTime_config(999,3);
}

网友A:
中断不可用是程序问题吧,建议再排查一下

网友B:
代码不全,至少有如下疑问:
1\IT_type的定义是否是GPIO_IT_FALLING?
2\HAL_GPIO_WritePin()是什么内容?可以删除它。
3\SYSCTRL_GotoSleep()是什么内容?
可以仿真调试,查找问题所在。
建议参考CW32L010 lib文件中的\Examples\GPIO\gpio_wakeup_filter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不全,至少有如下疑问:
1\IT_type的定义是否是GPIO_IT_FALLING?
2\HAL_GPIO_WritePin()是什么 ...

1.这部分内容丢失了,在进入休眠模式前,重设置PB6为外部中断模式了key_io_config(GPIO_IT_FALLING);
2.重定义的IO的写函数
3.休眠设置__WFI()这些;
就是参考例程也出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这部分内容丢失了,在进入休眠模式前,重设置PB6为外部中断模式了key_io_config(GPIO_IT_FALLING);
2. ...

试试注释掉GPIO_ConfigFilter(CW_GPIOB,  GPIOx_ICR_PIN6_Msk, GPIO_FLTCLK_LSI);
参考例程如果运行于CW32L010 StartKit的话,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注释掉GPIO_ConfigFilter(CW_GPIOB,  GPIOx_ICR_PIN6_Msk, GPIO_FLTCLK_LSI);
参考例程如果运行于CW3 ...

找到问题了,sleep任务本来是作为线程存在的,但是测试定时器的时候,挪到定时器了,导致了__WFI是在中断中去完成的,然后外部中断没办法唤醒MCU

楼主:
找到问题了,sleep任务本来是作为线程存在的,但是测试定时器的时候,挪到定时器了,导致了__WFI是在中断中去完成的,然后外部中断没办法唤醒MCU

网友C:
其实程序问题排查起来还是比较需要耐心的

网友D:
感觉我像是程序问题

网友E:
从休眠模式下唤醒MCU需要进行中断处理

网友F(2024-12-14):
在进入休眠模式之前,你重新配置了PB06用于外部中断唤醒,但在休眠模式下,外部中断可能没有正确配置或使能。

网友G:
中断标志清除,在进入休眠模式之前,确保所有中断标志已经清除。

网友H:
唤醒源配置,确保在进入休眠模式之前,已经正确配置了唤醒源(如PB06的外部中断)。

网友I:
确保在进入休眠模式之前,GPIO中断已经正确使能。

网友J:
中断优先级,确保中断优先级配置正确,避免中断被屏蔽。

网友K:
休眠模式的配置可能存在问题,导致MCU无法正确响应外部中断。

网友L:
确保选择了正确的休眠模式(如低功耗模式),并且该模式支持外部中断唤醒。

网友M:
时钟配置可能影响MCU的休眠和唤醒行为。

网友N:
时钟源选择,确保在休眠模式下,选择了合适的时钟源(如LSI),并且该时钟源能够支持外部中断唤醒。

网友O:
确保在进入休眠模式之前,所有必要的时钟已经使能。

网友P:
可以参考一下相关的例程

网友Q(2025-03-05):
关于CW32L010唤醒MCU的问题,确保其休眠模式设置正确,检查唤醒中断设置与源,在合适的输入条件下可通过复位或中断唤醒MCU

网友R:
如果使用了同一组外部中断的多个中断口,且未正确判断中断触发源,也可能导致无法正确唤醒MCU。

网友S:
在进入休眠模式前,可能未正确关闭或配置其他可能唤醒MCU的中断源,如定时器中断、ADC中断等。这些中断源如果在休眠前未关闭,可能会在休眠期间频繁唤醒MCU。

网友T:
休眠模式的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MCU无法响应外部中断。

网友U:
在进入休眠模式前,可能没有正确配置外部中断。

网友V:
在休眠模式下,MCU的时钟系统可能被关闭或降低频率,导致外部中断无法及时响应。

网友W:
如果外部中断依赖于特定的时钟源,而该时钟源在休眠模式下被关闭,则外部中断将无法工作。

网友X:
软件中可能存在bug,导致休眠模式或外部中断的配置不正确。

网友Y:
硬件连接问题或硬件故障

网友Z:
检查并设置正确的中断触发条件。

网友AA:
在进入休眠模式前,关闭所有不需要的中断源。

网友AB:
检查并重新配置时钟系统。如果需要,可以配置内部低频时钟以保证芯片在PD模式下也可以进行必要的计数或操作。

网友AC:
时钟配置对于MCU的休眠和唤醒行为有直接影响。如果配置不当,可能导致MCU无法正确休眠或唤醒,从而影响设备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