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JLink固件

楼主(2024-11-06):
更新JLink固件的过程可能会因JLink的具体型号和当前固件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以下是一个通用的JLink固件更新步骤,适用于大多数JLink设备:

一、准备工作
下载最新固件:
访问SEGGER官方网站,下载与您的JLink型号相匹配的最新固件文件。
安装必要的软件:
确保您的电脑上已安装JLink驱动程序和调试器设备驱动程序。
若使用SAM-BA工具进行固件更新,需从Atmel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SAM-BA软件。
二、进入固件更新模式
断电并连接短接线:
将JLink与电脑的USB线断开,确保JLink断电。
使用短接线短接JLink上的ERASE短接点(或其他指定的短接点,根据具体型号而定)。
重新上电:
连接USB线到电脑,给JLink供电。
等待几秒钟后,断开USB线并再次断电。
切换短接点:
将短接线从ERASE短接点移至TST短接点(或其他指定的短接点)。
再次连接USB线给JLink供电,并等待一段时间(如20秒)。
断开并重置:
断开USB线,给JLink断电。
拔掉TST上的短接线,准备进行固件更新。
三、使用工具进行固件更新
连接JLink:
将JLink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
打开更新工具:
对于JLink V10和V11设备,可能需要使用“JLinkExe”或类似名称的命令行工具。
对于使用SAM-BA工具的情况,启动SAM-BA软件,并进行基本配置。
选择固件文件:
在更新工具中选择下载的最新固件文件。
执行更新:
根据工具提示执行固件更新操作,等待固件上传完成。
四、验证与重启
验证固件更新:
更新完成后,重新连接JLink调试器。
使用相关软件验证固件是否更新成功。
重启JLink:
断开并重新连接JLink的电源,确保新固件生效。
注意事项
在更新固件之前,请确保备份重要数据,以防更新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
请勿在固件更新过程中断开JLink调试器的电源,以免造成设备损坏。
若在更新过程中遇到问题,建议查阅JLink的官方文档或联系SEGGER技术支持获取帮助。
以上步骤仅供参考,具体操作可能因JLink型号和固件版本的不同而有所调整。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