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专利:单端信号差分放大方法

楼主(2024-11-06):
差分电路如何放大单端信号?
有答案了。
有专利提供了通用方法:
1,通过复制,人为地把单端信号改变成双路信号,完全相关,全信号共模。使用电路3。
Vout=V+

2,在其中一路上,对部分信号成分做衰减,人为制造“幅差信号”。
3,两路信号交由差分放大电路处理,差分放大电路示例为电路1。
Vout=Vb-(Rz/R0)*(Va-Vb)
4,结果:
被衰减过的信号成分被放大,其它信号成分不变。

示例电路:带通放大器
如电路2。
R1C1和R2C2均为RC低通单元,截止频率不同。假设分别为F1,F2。

原理:
假设信号频率为F。
当F同时小于F1和F2,或同时大于F1和F2时,两路信号同时导通或同时截止,相差不显著。
但是,当F处于F1,F2之间时,一路截止另一路导通,相差显著。
经过差分电路放大处理后,只有在F1,F2之间的信号被显著放大。

专利还提供了示例电路,消除了通带之外的原始信号,并把最终信号锁定在了1/2电源电压处。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就是只放大交流信号的幅值而不放大共模电压吗

楼主:
这是个带通放大器。

楼主:
是用差分电路放大单端信号的通用电路示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