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仿真器选择

楼主(2024-11-06):
初次使用GD32E230,仿真器选什么比较好用,有没有链接,店铺推荐

网友A:
DAP-Link支持多种ARM Cortex内核的调试,包括Cortex-M23

网友B:
J-Link V9在调试性能和稳定性方面表现出色,适合专业开发者使用

网友C:
ST-Link V2是STMicroelectronics推出的一款通用仿真器,也支持Cortex-M23内核的调试和编程

网友D:
DAP-Link是一款开源的调试适配器,基于CMSIS-DAP协议实现

网友E:
DAP-Link具有成本低、灵活性高的特点,但可能需要一定的配置和调试经验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

网友F:
在选择仿真器时,建议根据具体的开发需求、预算以及个人偏好进行权衡选择

网友G(2024-12-17):
这有啥好选择的,直接jlink的啊

网友H:
你用官方的烧录器呗,稳定可靠

网友I:
一般都是DAPlink,比较好用

网友J:
其实这个烧录器基本都一样的,就jlink和DAP是大部分通用的

网友K:
这种你去GD的官网看看烧录器的支持,基本上可以选择这种

网友L:
仿真器还是买个jlink吧,用的范围广一些

网友M:
你手里没有仿真器的话就买个jlinkV9就行

网友N:
现在仿真器太多了,用DAPlink我觉得就挺好

网友O:
你这个芯片应该是arm内核的吧,所以就用jlink就行

网友P:
你想调试和烧录的话就还得是jlink

网友Q:
DAP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