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win10+vscode环境中用Jlink烧录gd32程序失败,求思路,谢谢

楼主(2024-11-06):
出错信息如下:请大家看看有没有思路,谢谢。或者用vscode环境+Jlink烧录GD32的程序,是怎么个步骤烧录的?

网友A:
检查J-Link驱动和固件版本是否兼容

网友B:
重启VSCode和J-Link设备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有误

网友D:
VSCode中的烧录配置,如芯片名称、接口类型、下载速度等是否正确。

网友E:
检查编译过程中是否有任何错误或警告信息

网友F(2024-12-17):
确保J-Link设备与GD32开发板连接正确,包括电源、JTAG或SWD连接等。

网友G:
检查连接线是否完好,没有损坏或短路。

网友H:
驱动和固件问题,确保J-Link驱动程序和固件是最新的,并且与目标GD32芯片型号兼容。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和检查固件版本,确保与J-Link工具匹配。

网友I:
可能是VSCode配置问题,检查VSCode中的任务配置是否正确,包括烧录工具路径、GD32程序文件路径等。确保使用的插件或扩展支持GD32和J-Link,并且配置正确。

网友J:
确保你拥有正确的J-Link许可证,以支持GD32芯片型号。某些芯片可能需要特定的许可证才能烧录。

网友K:
有没有可能是GD32程序问题,确保烧录的GD32程序是正确的,没有编译错误,并且与芯片型号兼容。检查程序是否完整,没有损坏或缺失的文件。

网友L:
电源和复位问题,确保GD32开发板有稳定的电源供应,并且复位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M:
有时复位电路的问题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确编程。

网友N:
J-Link设置问题,在J-Link工具中检查目标芯片的设置,包括芯片型号、频率等,确保它们与GD32芯片匹配。检查J-Link的调试选项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O:
操作系统权限问题,确保VSCode和J-Link工具具有足够的权限来访问硬件和进行烧录操作。有时可能需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VSCode或相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