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code+GCC+Jlink烧录GD32程序时发生Writing target memory failed

楼主(2024-11-06):
首次用vscode来烧录(国产化的需要),仿真器是Arm V9,芯片是GD32F103ZET6,烧录配置想用Jlnk SWD,但是用USB连接pc和仿真器--GD开发板后,点击vscode中的烧录,出现如下错误:网上找了很多帖子还没有解决,有思路的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2024-12-19):
检查是够有连接问题

网友B:
更新J-Link至最新版本

网友C:
检查电源和接地

网友D:
检查目标设备配置是够有误

网友E:
如果烧录速度设置得太高,可能会导致通信不稳定。尝试降低烧录速度,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F:
中途校验错误

网友G(2025-01-22):
在使用 VSCode + GCC + J-Link 烧录 GD32 程序时,出现 Writing target memory failed 错误,通常是由于目标芯片未正确连接:J-Link 与目标芯片之间的连接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H:
烧录脚本或配置文件中指定的芯片型号、内存地址等参数不正确

网友I:
芯片保护机制,芯片可能启用了写保护(Read Out Protection, ROP),导致无法写入。

网友J:
电源问题,目标板的电源不稳定或供电不足。

网友K:
J-Link 驱动或固件问题,J-Link 的驱动或固件版本过旧或不兼容

网友L:
确保 J-Link 与目标板的连接正确,特别是 SWD 接口(SWDIO 和 SWCLK)。检查目标板的电源是否稳定,确保供电电压符合芯片要求

网友M:
如果使用调试接口(如 SWD),确保接线正确且接触良好。

网友N:
打开 VSCode 中的烧录脚本(通常是 .cfg 或 .jlink 文件)。确保芯片型号和内存地址配置正确。

网友O:
确保 GCC 生成的 .elf 或 .bin 文件正确无误。检查链接脚本(.ld 文件)中的内存地址是否与芯片的实际内存布局一致。

网友P:
JTAG或SWD接口的连接稳固可靠,没有松动、接触不良等情况。

网友Q:
检查连接电缆是否完好,特别是如果使用的是 JTAG/SWD 接口时。

网友R:
确认MCU没有设置写保护。如果设置了,需要先解除写保护。

网友S:
如果烧录速度设置得过高,可能会导致通信不稳定

网友T:
检查JTAG或SWD接口的电缆是否完好。

网友U:
在 VSCode 的配置文件或 J-Link 的配置工具中,确保连接模式和时钟频率等参数与 GD32 开发板的实际情况一致。

网友V:
有些情况下,手动复位可以解决自动复位不成功的问题。

网友W:
电压稳定且符合GD32的要求。

网友X:
目标设备的时钟设置正确,特别是如果时钟配置影响到了调试接口。

网友Y:
使用 SEGGER 的 J-Flash 工具尝试直接烧录程序,看是否能成功。

网友Z:
检查计算机上是否安装了正确的 J-Link 驱动程序。

网友AA:
在烧录之前,尝试手动按下复位按钮对芯片进行复位操作,然后再进行烧录。

网友Y:
某些MCU可能需要特定的启动配置或跳线设置才能进行烧录。

网友:
可以尝试降低烧录速度,在VSCode的配置中或烧录工具的设置里找到相关的烧录速度选项,将其调整为较低的值后再进行烧录。

网友AB:
到 Segger 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 J-Link 驱动程序,并进行安装。安装完成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检查 J-Link 设备是否正常识别。

网友AC:
可能存在硬件故障,建议检查GD32芯片、J-Link调试器或目标板上的其他元件是否有损坏。

网友AD:
检查JLink驱动是否已经正确安装。

网友AE:
检查目标设备配置是否足够错误

网友AF:
jtag或swd接口连接稳定可靠,无松动或接触不良。

网友AG:
检查连接电缆是否完好,尤其是使用jtag/swd接口时。,

网友AH:
确保mcu不受写保护。如果设置了写保护,需要先取消写保护。

网友AI:
目标设备的时钟设置正确,尤其是在时钟配置影响调试界面的情况下。

网友AJ:
刻录前,尽量手动按下复位按钮,使芯片复位,然后再刻录。

网友AK:
某些MCU可能需要特定的引导配置或跳线设置才能刻录。

网友AL:
JLink的驱动和固件是最新版本,并且与所使用的GD32芯片以及开发环境兼容

网友AM:
您遇到的问题 "Writing target memory failed"(目标内存写入失败)通常在使用 VSCode 配合 GCC 和 JLink 烧录 GD32 程序时出现。这个问题可能由几个不同的原因引起,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网友R:
有时目标板可能处于异常状态,尝试手动复位或断电重启目标板。

网友AN:
可以尝试使用ST-LINK Utility和ST-LINK调试器烧录程序

网友AO:
检查编译输出中是否有任何错误或警告,特别是与内存访问相关的。

网友AP:
J-Link的SWDIO、SWCLK、VCC和GND引脚正确连接到GD32开发板的对应引脚。

网友AQ:
尝试使用st-link、实用程序和st-link调试器来刻录程序

网友AR:
使用稳定的电源为开发板供电

网友AS:
使用的JLink固件版本是最新的。旧版本的固件可能会导致一些兼容性问题。

网友AT:
检查编译输出中是否有任何错误或警告,尤其是那些与内存访问相关的错误或警告。

网友AU:
目标板的电源电压足够。如果电压不足,可能会导致烧录失败。

网友AV:
仔细检查JTAG或SWD接口的引脚与GD32开发板的对应引脚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AW: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AX:
如果复位电路存在问题,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确进入复位状态,影响烧录过程。

网友AY:
尝试使用链接、实用程序和链接调试器来刻录程序,

网友AZ:
更新JLink驱动和固件

网友U:
处理读写保护和SWD锁定

网友BA:
可以尝试重新插拔连接线,或者更换连接线。

网友BB:
您可以尝试重新放置或更换电缆。

网友BC:
您可以尝试重新定位或更换电缆。,

网友BD:
可以通过设备管理器查看J-Link驱动是否已安装并正常运行,连接设备时是否能被正确识别。简单操作无误即可确认安装正确。

网友BE(2025-03-01):
将J-Link的SWDIO、SWCLK、VCC和GND引脚,分别对应连接到GD32开发板的相应引脚上,确保连接正确无误

网友BB:
检查JTAG或SWD接口的电缆是否完好无损,主要看线的连接是否正常,有没有虚接的现象

网友BF:
关于J-Link驱动或固件问题,如果版本过旧或不兼容,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C:
确保连接线完好无损,特别是在使用SWD接口时非常重要

网友AY:
请检查目标设备的配置是否准确无误,确保各项参数符合使用要求。

网友BG:
使用调试接口时,比如SWD接口,一定要确保线路接对,避免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AH:
JTAG或SWD接口连接很稳定,插上去就很牢靠,不会出现插不紧或者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BH:
这种问题很多原因导致的,主要看连接线和烧录器。

网友BI: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JLink设备是否显示为已安装,如果没有,右键点击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BJ:
时钟设置对了,尤其调试接口靠它,别出问题。

网友BK:
用st-link、实用程序和调试器刻录程序,先确保连接正确,然后打开实用程序,选择目标单片机型号,导入你的程序文件,点击“烧录”即可。

网友BL:
是的,有些单片机在编程前需要调整跳线或设置引导参数。

网友AT:
检查电源线和稳压器,确保电压稳定,MCU正常工作。

网友BK(2025-04-07):
先确认单片机型号和编程器型号,然后下载相应编程软件,连接好硬件,按照软件指南进行程序烧录。

网友BM:
仔细检查JTAG/SWD接口线,确保连接无松动或损坏。

网友BN:
检查设备配置时,重点看是否满足电机驱动和单片机运行所需的基本元件,电源、电阻、电容等

网友BO:
检查连接线,确保线无损坏,再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