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频率计-拆机报告

楼主(2024-11-06):
今天我们拆解一台美国生产的 BK Precision频率计,型号1856D,3.5GHZ带宽,LED 显示屏可以提供多达9位数字的分辨率。频率计的高精度、高灵敏度广泛应用于实验室和频率测试检测设备上。
发个拆解帖,看有没有懂行的朋友估一下这台设备的成本大概是多少,再看看这台异国他乡的设备用了哪些器件。

在拆之前先查了一下这台设备的手册说明书,发现支持两种供电方式一种是交流AC150V,另一种AC230V。对比分辨率和测试精度还是蛮高的。

接下来先去掉保护壳再卸下外壳下的4颗螺丝,此时可以拆下后壳。这台频率计上的螺丝都是要用梅花形螺丝刀拆卸。

接着把外壳卸下,并把支架取下,此时出现一个金属屏蔽罩(测试仪器对干扰源还是有一定的要求),整个电路板部分包裹在里面。此时拆下1颗屏蔽罩盖板螺丝,取下屏蔽罩,漏出电路板;

接下来仔细看看前PCB板的组成。大致可分为三部分:显示电路,供电电源电路以及主控电路等。板子左下方有个金属盖,我们等会拆开研究一下。此时发现两颗晶振,一颗HC-49UM封装频率为11.0592MHZ,另一颗被金属外壳包裹着,通过小孔看到是一个10MHZ频率源的晶振,推断可能是功能型的晶体作为一个标准的10MHZ频率源来使用。

AT89C52是一个低电压,高性能CMOS 8位单片机,片内含8k bytes的可反复擦写的Flash只读程序存储器和256 bytes的随机存取数据存储器(RAM),器件采用ATMEL公司的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技术生产,兼容标准MCS-51指令系统,片内置通用8位中央处理器和Flash存储单元,AT89C52单片机在电子行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通过查询手册发现支持的频率范围是3MHZ~24MHZ,那实际选择的频率是11.0592MHZ,为什么选择11.0592MHZ呢?(结论如图所示)所以在一些串口通信上经常使用11.0592MHZ晶振来进行设计,来降低误码率,使用的YXC晶振的型号如下:
YSX321SL 11.0592MHZ 20PF 10PPM X3225110592MSB4SI
HC-49US 11.0592MHZ 20PF 20PPM X49SD110592MSD2SC

下面我们盘点一下电路板上主要的IC信息:
1)AT89C52  ATMEL  MCU,
2)KID65783AP  KEC  8CH HIGH-VOLTAGE SOURCE DRIVER
3)2个 74HC245   Nexperia  Octal bus transceiver
4)2个 74HC393   Nexperia  Dual 4-bit binary ripple counter
5)GAL16V8D-25LPN Lattice
6)74HC138        Nexperia  3-to-8 line decoder/demultiplexer
7)74HC374        Nexperia  Octal D-type flip-flop
若干三极管 MOS管及电解电容,拆解到此完成,来按顺序装回去,插上电源,按下开关,正常开机,嘿嘿。里面有好几个我找不到信息的芯片,欢迎大家补充或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