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X6.xx打开慢

楼主(2024-11-06):
近来MPLABX启动很慢,有时半小时都打不开, 几个月前打开都很快。 反复装6.20和6.00版都没改善, 把插件设定成不升级也不行, 只有拔网线后启动就比较快,但太麻烦。 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MPLAB的服务器可能不在大陆,所以比较慢,可以尝试离线安装和运行,不过需要相应的MCC安装包和芯片Pack。

楼主:
估计是很多国内用户都面临这个麻烦,每天为此浪费很多时间,希望厂家给出解决办法。

网友B:
已换芯片,mplab这个软件用起来太麻烦了,之前用AVR,KEIL感觉这mplab软件很不友好,PIC资料也少的可怜,我win7系统的笔记本用着各种问题

楼主:
天天为此浪费时间, 厂家想想办法呀。

网友C:
是MCC导致的慢吗,通常新建工程要下载东西会慢,可以用镜像服务器。https://bbs.21ic.com/icview-3393462-1-1.html?#pid14264506
如果是已经打开过的项目,可以从主菜单 工具->选项->插件下 切到离线模式

网友D:
试试用这个脚本:启动前执行blockMplab.bat,启动后执行unblockMplab.bat,应该可以秒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试试用这个脚本:启动前执行blockMplab.bat,启动后执行unblockMplab.bat,应该可以秒开 ...

这是什么原理啊,大神,讲一下啊。

网友E:
好多人被开发工具搞的头疼。

网友F:
配置一下备用的服务器。

网友G:
修改一下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用这个脚本:启动前执行blockMplab.bat,启动后执行unblockMplab.bat,应该可以秒开 ...

实测有效。 非常感谢!

网友H:
这种需要联网的设计真的就是鸡肋

网友I:
离线安装和运行

网友J:
清理缓存和日志文件

网友K:
联系MPLAB X的官方技术支持团队

网友L:
如果网络问题导致启动慢,可以尝试配置一个备用的服务器,以便更快地下载和更新所需的数据。

网友M:
使用脚本加速启动

网友N:
禁用不必要的插件和更新

网友O:
如果在插入网线的情况下启动慢,可以尝试手动给网卡指定一个IP地址,以避免在启动时寻找DHCP服务器导致的延迟。

网友P(2024-12-15):
使用备用服务器应该挺快啊,我现在已经解决了打开慢的问题了

网友Q:
现在的速度还可以吧

网友Q:
配置备用服务器试试。

网友R:
好多东西在github,导致的。

网友S:
最近我电脑也不行了。卡。估计该升级了

网友T(2025-07-19):
MPLAB X 6.xx 打开慢可能因项目文件过大、插件过多、Java 环境配置低或硬件性能不足。

网友U(2025-08-27):
MPLAB X 6.xx 打开慢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像是电脑内存或硬盘读写性能不足,过多插件拖慢启动,或软件依赖组件异常等。还可能因需远程获取更新,网络不稳时也会延长其打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