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 DMA 写入SPI Flash,第一节多写入一个0

楼主(2024-11-06):
        GD32F470 使用SPI 的DMA对SPI Flash写入时,写入位置的第一字节被写入了一个0,数据依次被写入到后面位置,如写入flash位置从0开始写入 100字节个数据(如 1,2,3.....100)。再从0位置读出100个,数据为(0,1,2,3...99) 第101个的位置为100。请问这个什么原因引起的。
SPI 与 DMA 的初始函数如下。

void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void)
{
    if(dma_interrupt_flag_get(DMA1, DMA_CH3, DMA_INT_FLAG_FTF))
    {
        // 清除中断标志位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3, DMA_INT_FLAG_FTF);
        // 在这里进行传输完成后的操作,例如关闭SPI Flash片选信号等
        SPI_FLASH_CS_HIGH();
                          printf("数据发送完成\n");
        // 可以进行其他数据处理或者触发下一次传输等操作
    }
}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0);

    /* SPI0_CLK(PB3), SPI0_MISO(PB4), SPI0_MOSI(PB5)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5,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5MHZ,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PIN_5);

    /* SPI0_CS(PE2)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2);

    /* chip select invalid */
    SPI_FLASH_CS_HIGH();

    /* SPI0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32;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0, &spi_init_struct);

    /* enable SPI0 */
    spi_enable(SPI0);
}

// DMA初始化函数
void dma_init(uint8_t *data_buffer, uint32_t data_length)
{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1);

    dma_deinit(DMA1, DMA_CH3);

    // DMA初始化参数设置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dma_init_struct.memory0_addr = (uint32_t)data_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SPI_DATA(SPI0);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data_length+4;

    dma_init_struct.circular_mode = DMA_CIRCULAR_MOD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single_data_mode_init(DMA1, DMA_CH3,  &dma_init_struct);

          dma_channel_subperipheral_select(DMA1, DMA_CH3, DMA_SUBPERI3);

    // 使能DMA中断通道
    nvic_irq_enable(DMA1_Channel3_IRQn, 0, 0);
    // 配置DMA中断使能位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1, DMA_CH3);
         dma_interrupt_enable(DMA1, DMA_CH3, DMA_CHXCTL_FTFIE);

}

int8_t spi_dma_data_send(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_addr, uint16_t num_byte_to_write)
{

          /* enable the write access to the flash */
    spi_flash_write_enable();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pbuffer[0] = WRITE;
           pbuffer[1] = (write_addr & 0xFF0000) >> 16;
           pbuffer[2] = (write_addr & 0xFF00) >> 8;
           pbuffer[3] = write_addr & 0xFF ;

          if(st_spi_flash_err.SpiSendRecv !=0)//以上操作其中之一发生超时,出错
          {
                            printf("SPI Send Buffer Empty Timeout Error!\n");
                            SPI_FLASH_CS_HIGH();
                            return -1;
                }

                dma_channel_disable(DMA1, DMA_CH3);

          /* set DMA Memory base address */
          dma_memory_address_config(DMA1, DMA_CH3, DMA_MEMORY_0, (uint32_t)pbuffer);

          /* set the number of remaining data to be transferred by the DMA */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1, DMA_CH3,4 + num_byte_to_write);

           /* enable DMA channel */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3);

                spi_dma_enable(SPI0,SPI_DMA_TRANSMIT);

                return 0;

}

网友A:
在配置DMA时,如果没有正确设置传输的起始地址、传输长度或数据宽度等参数,可能会导致DMA在传输过程中出现异常。特别是如果起始地址设置不正确,或者传输长度没有包括要写入的第一字节,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如果SPI的时钟极性或相位设置不正确,或者没有正确配置SPI的数据长度和顺序,都可能导致数据写入异常。

网友C:
SPI Flash本身具有一些写入特性,如写入前需要擦除、写入时有一定的时序要求等。如果在进行写入操作前没有正确擦除Flash区域,或者写入时序不满足Flash的要求,也可能导致写入异常。

网友D:
检查SPI的配置参数,包括时钟极性、相位、数据长度和顺序等

网友E:
检查DMA的配置参数,确保起始地址、传输长度和数据宽度等设置正确。

网友F:
软件或固件问题

网友G: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H:
检查SPI总线上的信号线连接是否良好

网友I(2024-12-17):
在使用GD32F470的DMA进行SPI Flash写入操作时,如果第一节多写入一个0,可能是由于配置错误或代码逻辑问题导致的。

网友J:
确保DMA的配置正确,包括传输的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长度等。特别是传输长度的设置,要确保与你要写入的数据长度一致。

网友K:
检查SPI Flash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SPI模式、数据位宽度等。确保与你的Flash芯片规格书一致。

网友L:
需要检查数据格式,确保你要写入的数据格式正确。如果你的数据是以数组形式提供的,确保数组的长度和你要写入的数据长度一致。另外,检查数据是否包含额外的字节,这可能导致多写入一个0。

网友M:
在DMA传输过程中,确保没有额外的操作或中断影响了数据传输。有时候,外部中断或其他操作可能会干扰DMA的传输过程,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N:
重新检查DMA和SPI Flash的配置,确保与你的硬件和芯片规格书一致。

网友O:
检查数据格式和传输过程,确保没有额外的字节被写入。

网友P:
使用调试工具或逻辑分析仪来监控DMA的传输过程,查看是否有异常操作或数据错误。

网友Q: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使用简单的示例代码来验证DMA写入SPI Flash的基本功能,然后逐步添加复杂的功能,以便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R:
你仿真一下看看呢?而且还需要的是看看硬件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S:
会不会是写的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