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么保证我之前在CubeIDE中自己编写的代码部分不被覆盖掉?

楼主(2024-11-06):
各位大佬,比方说我用STM32CubeMX配置了单片机的管脚,然后用STM32CubeIDE编写代码,代码编写一半的过程中,我发现管脚配置中要添加新的外设设置,用CudeMX添加配置后重新生成代码,怎么保证我之前在CubeIDE中自己编写的代码部分不被覆盖掉?

网友A:
在使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后,确保你在STM32CubeIDE中手动编写的代码不被覆盖是一个常见的需求

网友B:
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中通常包含 USER CODE 注释块,这些注释块用于标记用户自定义代码的区域。当你重新生成代码时,这些注释块内的代码不会被覆盖

网友C:
当你重新生成代码时,/*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之间的代码会被保留

网友D:
你可以在代码中使用 #ifdef 宏定义来保护你的自定义代码

网友E:
在重新生成代码之前,确保在项目中定义了 MY_CUSTOM_CODE 宏。这样,即使代码被重新生成,你的自定义代码也不会被覆盖

网友F:
将你的自定义代码放在单独的文件中,并在重新生成代码后手动将这些文件添加到项目中

网友G:
使用 HAL_Delay HAL_GPIO_TogglePin HAL库函数

网友H:
如果你使用的是HAL库,可以尽量使用HAL库提供的函数来实现你的功能,这样即使代码重新生成,你的代码也不会被覆盖

网友I:
使用版本控制系统(如Git)来管理你的代码。每次重新生成代码后,你可以通过版本控制系统来查看和合并代码的变化

网友J:
一般来说可以使用 USER CODE 注释块来保护你的自定义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