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曲线

楼主(2024-11-06):
为什么LDO的输出时这样的波形?输出不是差不多直接跟随输入吗?这里还出现一个台阶?说明下这个是输入上电开始在输出端测到的输出空载下的 输出电压波形。

网友A(点评):
输入电压波形也测下

网友B:
向上斜线部分,应该是负载开始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上斜线部分,应该是负载开始工作了

这个是输入上电开始在输出端测到的输出空载下的 输出电压波形。

网友C:
这是因为,输入电压有个爬升过程(由供电电源上电,或输入端滤波电容产生),当输入电压到达LDO的启动电压时,LDO开始有输出,但这个输出不是稳态值,只是随着输入电压爬升而爬升,只代表器件内部电路工作了而已;当输入电压到达LDO的最低压差电压时,LDO开始按稳定值输出(临界状态);当输入电压超过LDO的最低压差,而小于额定最高允许电压LDO时,LDO一直按稳定值输出。这个过程的电压值,按时间展开,就是你在示波器上看到的图形。

网友D:
不喜欢用双踪还是不会用双踪?一起测输入输出两通道就好理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输入上电开始在输出端测到的输出空载下的 输出电压波形。

那就是输出端电容较大,LDO内部限流了吧?如果你LDO输出端什么都没有接,测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
应该控制LDO的EN脚去测,如果是靠通断供电输入端来控制上电,可能你输入端也是有这个斜坡呢

网友E:
先发原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