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热插拔的影响和抑制

楼主(2024-11-07):
热插拔指的是在(电路或通讯回路)系统正常运行工作中,带电对系统进行操作,通常情况下这种非常规操作不会对系统产生较大影响,但凡事皆有可能。
通常情况下,热插拔对系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热插拔过程中,尤其是瞬间在操作瞬间时因为机械接触脱离而导致电源发生波动,通常时间能作用几十毫秒。这个振荡过程会引起系统电源跌落,引起误码,或系统重启,也可能会引起连接器打火,引发火灾。
二是,热插拔时由于系统大容量储能电容的充电效应,这对于含有大容量电容的电路尤为突出,系统中会出现很大的冲击电流 大家都知道,电容在充电时所以在刚开始充电的时候,其冲击电流是非常大的。
因此在需要避免热插拔影响的系统中增加缓启电路是必然的,缓启动电路主要的作用是实现两项功
能:
1)防抖动延时上电;
2)控制输入电流的上升斜率和幅值。
缓启动电路有两种类型:电压斜率型和电流斜率
型。

网友A:
热插拔需要检测后重新初始化。

网友A:
应该也需要定时扫描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需要定时扫描端口。

据说热插拔可以在软件层面上可以加以一定的屏蔽和克服。

网友B:
没想到热插拔还有这么多学问难怪,那个U盘需要弹出后才能拔

网友C:
其实如果做好硬件的处理和软件的初始化,应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如果做好硬件的处理和软件的初始化,应该都可以

那是当然的,不过软件层面的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