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MCU固件升级Flash划分方式

楼主(2024-11-07):
给大家分享一下通过OTA方式升级固件时,几种Flash(闪存)划分方式。
独立型所谓独立型就是专门划出一部分闪存(Flash)空间用来存储引导程序(BootLoader)。
如下图:BootLoader:引导程序Firmware A:应用程序Firmware B:下载备份程序

Firmware A区用来固定执行应用程序,当引导程序(BootLoader)将接收到的新固件存入到Firmware B区,并校验成功后,Firmware A区中的应用程序将被擦除,然后Firmware B区的新固件将写入到Firmware A区中。
这种方式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因为它有Firmware B备份区,即便Firmware A区应用程序在更新(擦除)的时候突然断电,也不会影响升级,使其下载更加安全。
嵌入型嵌入型就是将引导程序(BootLoader)嵌入到应用程序中去。

当引导程序(BootLoader)将接收到的新固件存储到Firmware B区,在校验成功后,引导程序(BootLoader)将跳到Firmware B区去执行应用程序。
外挂型外挂型就是外挂Flash或EEPROM用来存储新固件。
当MCU内置Flash较小时,可以选择外挂存储芯片用来缓存新固件。引导程序(BootLoader)将新固件存储到外挂存储芯片中,当校验成功后,Firmware A中的应用程序将被擦除,并被写入外挂存储芯片中的新固件。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划分MCU的Flash空间呢?当然不是,由于MCU的内置Flash是以块(Block)或者页(Page)为最小擦除单位,我们划分MCU内置Flash空间时必须考虑到实际MCU的块(Block)或者页(Page)的大小。
以某单片机来举例说明“独立型”的Flash划分方式。从以下规格书中的信息可知,这颗MCU的内置Flash大小为128KB,最小的擦除页(Page)为4KB,最小的擦除块(Block)为32KB。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对这颗MCU的内置Flash进行如下划分:

以上只是对固件升级(OTA)中MCU的Flash空间划分简单探讨一下,实际哪种方式更适合,还需要用户自己去评估。
声明:本文素材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与我联系删除。

网友A:
这个要学习一下程序 跳转操作,以及如何程序内擦写Flash

网友B:
这个方法看着很不错,学一下试试。

网友C(2025-01-31):
不同的闪存划分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应用需求,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 Flash 划分方式,并解释其原理和应用场景。

网友D:
一般APP区都是划分两个,一个是当前运行的,一个是默认出厂。

网友E(2025-09-15):
MCU 固件升级的 Flash 划分常采用多分区策略,主流有 “主分区 + 备份分区”:主分区存当前运行固件,备份分区存待升级固件,升级时先写备份区,验证无误后切换启动分区。也可分 “引导区(Bootloader)+ 应用区”,Bootloader 负责接收新固件并写入应用区,还可设小分区存升级标志 / 配置信息,保障升级安全不丢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