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嵌入式 volatile的作用

楼主(2024-11-07):
   别优化我,需要我的时候别老找寄存器传话

                                                                ——volatile变量

一、 volatile的作用
1.1 易变的
volatile声明的变量,表明该数据是易变的,每次使用读写该数据的时候,需要从主存重新读取,不应该为提高运行效率直接使用寄存器里的值,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1.2 不可优化
volatile 会告诉编译器不要对其修饰的变量进行各种优化,尤其是将其删除。保证了与该变量相关的程序一定会执行。

1.3 顺序执行
volatile 会告诉编译器不要对其修饰的变量相关的代码进行顺序优化,保证该变量相关的代码按预定的顺序执行。

二、适用场景
(1)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并供其他程序使用的全局变量。

int test_flag = 0;

void test_task(void)
{
    if(test_flag == 1)
    {
        /* code */
    }
}

void ISR_EXTI_INTERRUPTS0_1(void)
{
    test_flag = 1;
}
(2)被多线程或多任务应用读写的全局变量。

(3)外设寄存器地址映射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2357877/article/details/129324519

网友A:
当一个变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被修改,而在主程序或其他任务中被访问时,需要使用volatile关键字,以确保每次访问都能获取到最新的值。

网友B:
不同编译器对 volatile 的处理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C:
只有当变量确实可能会在程序的控制之外被改变时,才应该将其声明为 volatile。不恰当的使用 volatile 会导致不必要的性能损失。

网友D:
volatile 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字,用于处理特殊变量,但在使用时需要谨慎

网友E:
volatile修饰符只能作用于变量,不能作用于常量表达式或函数调用等。

网友F:
volatile可以确保变量的可见性,但它并不能提供线程安全或原子操作。

网友G:
volatile仅对变量的访问进行优化控制,并不影响变量的其他属性。例如,它不会改变变量的存储类型、作用域或生命周期。

网友H:
因为 volatile 禁止了编译器的优化,所以它可能会导致程序性能下降。

网友I:
在嵌入式系统中,许多硬件寄存器是通过内存映射的方式来访问的

网友J:
volatile 关键字在嵌入式系统中主要用于防止编译器优化

网友K:
避免编译器优化

网友L:
需要使用volatile来确保每次访问都是直接对硬件寄存器的操作

网友C:
volatile变量用于标记中断处理可能改变的内存位置

网友M:
volatile关键字在嵌入式系统编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能够确保变量在特定条件下的正确访问和同步。

网友N:
将不需要volatile修饰的变量声明为volatile,因为这可能会增加程序的复杂性和运行时的开销。

网友O: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某些变量可能会被中断处理程序修改。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确保主程序在访问这些变量时,总是读取最新的值。

网友P:
在嵌入式系统中,硬件寄存器的值可能会被外部硬件操作改变。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确保每次访问这些寄存器时,都会从实际的硬件地址读取最新的值。

网友Q:
volatile 关键字确保编译器不会对声明为 volatile 的变量进行优化。

网友R:
频繁地使用volatile可能会影响编译器的优化,从而增加可执行文件的大小且降低程序性能。

网友S:
编译器可能会优化对某个变量的多次读取操作,将其结果缓存起来。

网友T:
对于这些操作,需要使用原子操作或锁。

网友B:
volatile告诉编译器,该变量的值可能在任何时候由硬件或操作系统改变,因此编译器不会对此类变量进行优化假设。

网友U:
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确保每个线程在访问这些变量时,都会读取最新的值。

网友B:
防止编译器优化

网友M:
如果多个任务共享一个标志变量,使用volatile可以防止编译器对该变量进行缓存

网友V:
volatile并不能保证原子性,也不能替代互斥锁等同步机制。

网友W(2024-12-16):
易失性变量用于标记中断处理可能改变的存储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