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光耦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
大佬们,帮忙分析下,感谢,下图分别为:光耦转换电路原理图
Q6C级输入波形图
光耦输出两端的波形图
请问大佬们,什么原因导致经过光耦后波形失真了呢?(R24阻值正常820Ω、R27增大输出波形没有变化,CN3后为接近0Ω的加热丝,现在情况接上加热丝后,电源立由于短路立马断掉)谢谢了呀。

原理图

原理图

Q6C级输入波形:

Q6C级输入波形:

光耦输出两端的波形

光耦输出两端的波形

网友A(2024-11-07):
Q6 C极不是输入,是输出,低电平表示光耦输入端通电对吧,大部分时间是低电平,也就是大部分时间处于导通状态。
至于失真,MOS门极占空比看起来是正常的,只是上升沿略慢,也是正常的,对于你的电路来说是真实反应。
不过,即然负载电阻那么小,电源又带不动,为啥要给那么大的占空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 C极不是输入,是输出,低电平表示光耦输入端通电对吧,大部分时间是低电平,也就是大部分时间处于导通状 ...

占空比从小到大(0.3%~95%)都试过了,光耦输出都没有方波

网友B:
MOS的栅极寄生电容充电时要通过R43,放电时直接通过光耦接地,所以电平上升沿慢下降沿陡很正常啊。

楼主(点评):
怎么解决一下呢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光耦出来接一个MOS驱动芯片比如EG27324,让MOS驱动芯片去驱动M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占空比从小到大(0.3%~95%)都试过了,光耦输出都没有方波

测试时CN3不接负载,你就测50%的占空比,100ms的周期,你看看光耦输出有没有方波,建议上个图,两个通道同时测,一个测输入,一个测输出。

楼主(点评):
我目前所有的测试都是没有接负载(负载是接近0Ω的加热丝,接上去电源就短路,关机了),空载是有输入,没有输出

网友C:
R23换成5.1K试试看

楼主:
更换R23后的输出波形

5.1K光耦两端输出

5.1K光耦两端输出

CN3两端输出(空载)

CN3两端输出(空载)

网友A(点评):
这是对的,可以减小占空比接负载测了。 估计Q5的门极电容较大,R23还可以更小。

楼主(点评):
我得负载是接近0Ω的加热丝,接上去后,短路,电源直接就关断了;

楼主(点评):
R23变到2K试了,没什么效果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问题在于电源带不动你的负载,那么请问你为啥要这样设计呢?这不坑自己吗?

楼主(点评):
委外设计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建议参考BUCK电路;或直接采用降压模块,PWM用来调电压或电流。

网友D:
光耦负载是个电容。光耦是啥型号。中间一个字看不清。这个驱动得用超速光耦,推挽输出的

楼主(点评):
LTV-217-C-G

楼主(点评):
那就是两个光耦的推挽了,现在就想知道一个这样的是否可以

网友E:
换tlp350最简单,就是贵点,不过100hz的pwm低价光耦也是能搞定的

网友D:
可以改良。
方法:
R24 改成100 ohm /0.5W ,这样光耦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大约 (5V - 1.2V)/100Ω = 38mA ;
Q6 是个高频高 hfe 管子就行。
R23 改成 600 ohm。光耦传输系数大于50%,也就是最小19mA 驱动电流 ,19mA * 600Ω  =  12V

根据手册,SI7137 的输入电容达20nF, R23  * 20nF = 1.2μS ;
MOSFET 的 Vgs-th = 1.4V, 电源12V
估算切断时间是 1.2μS * ln (12V/1.4V) = 2.6 μS.
光耦切断延时 3μS,一共5.6μS。
这样比示波器上的1mS 开关时间好不少。

不知电炉丝热电阻是多少?假设是1Ω。切断瞬间,
MOSFET 承受的冲击能量 = 12V * 12V / 1Ω *5.6μS /2  =  403μJ ,小于安全损伤阈值 EAS = 125 mJ .

MOSFET 散热不好时假设可以承受2W 功耗。
则可以接受的周期性开关频率小于:
2W/403μJ /2 = 2.48 kHz.

网友F:
光耦波形正常。你了解下光耦的特性就知道了。慢速光耦,导通快,截止缓慢。

网友G:
1.电阻 2.频率

网友H:
LTV2对地加电阻呢?R25、R26是不是位置不对?应该放在线对地的位置而且要加个大点的电阻?双向二级管的压降是很小的,会构成回路到地或电源引起短路吧?

网友I:
R24电阻太大,LED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