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中电源的设计和选择 BOSHIDA acdc电源模块 BAL2.5-5W

楼主(2024-11-07):
系统中电源的设计和选择 BOSHIDA acdc电源模块 BAL2.5-5W
1.确定所用电源的规格:
电源功率
电源输出电压,输出端数
电源尺寸
2.使用标准模块
设计系统时,请尽可能使用市场上通用的标准电源模块。这样可缩短设计和开发的时间,提高可靠性。
3.尽地减少电源的输出端数
一-般很容易买到现成的1~4输出端的电源,输出端更多的电源就很难找到,另外价格也贵。
4.冷却方法
设计系统时,必须认真考虑散热问题。如果使用自然冷却,应该确保顶部和底部有足够的通气孔,以形成冷却空气流。如果使用风扇冷却,应该确保空气流经过每个电源。在系统和电源共用一- 个风扇的情况下,至少应该有25%以上的风量用于冷却电源。无论使用哪种冷却方式,都必须通过测量电源的关键性发热元器件来验证冷却效率,而不能仅仅只是测量环境温度。电源中的这些关键发热元器件通常包括开关器件、整流二极管、电解电容及其它发热元器件。
5.布局
安接好电源的位置,尽可能地缩短输入和输出连线。系统中较长的AC馈线就像接收天线一样,会增加EMI,而过长的输出馈线会降低电压调整精度,增加噪音。
6.系统内的配电
DC/DC变换器常用来给系统供电.除去+5伏,系统内的各种电路板还需要士12伏,士15伏给运算放大器,AID或D/A变换器,显示器等供电。另外在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用DC/DC变換器物电池在较大范围内变动的,不太稳定的电压变换为所需要的经调整过的各种电压。奥型的电池电压一般为12, 24或48伏。
BAL2.5-5W系列产品是一款具有高效率和高可靠性的电源产品。其宽输入电压范围为85-265VAC,可以适应不同的电压环境。此外,该系列产品还具有低空载功耗和2500VAC的隔离电压。它还具备输出过压、过流和短路保护功能,有效保护设备免受损坏。
BAL2.5-5W系列产品的工作温度范围为-25℃至+85℃,并且满足CISPR32/EN55032 CLASS B的要求,具备较低的电磁干扰。它的输出功率为2.5-5W,适用于医疗、工控、电力、仪器仪表、通信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