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请问,贵司有没有蓝牙+WIFI的MCU?

楼主(2024-11-07):
#申请开发板#

我这里有一个产品需求,请问是否可以有推荐蓝牙+WIFI的MCU?来做一款热敏打印

网友A:
您好,可以选择蓝牙MCU外加WIFI模块来实现。可以邮箱(lzs@wch.cn)和我具体说一下你的需求,这边给你推荐合适的单片机。

网友B(2025-02-13):
沁恒他家没有WiFi方面的产品

网友C:
一般蓝牙是沁恒做的不错,但是他家没有WiFi

网友D:
那你一般还是找ESP32的吧,比较好

网友E:
这个热敏打印的话你要是用个MCU,然后在配合WiFi+蓝牙芯片的是不是会更好

网友F:
用其他方案吧,沁恒没有WiFi方案

网友G:
其实我觉得蓝牙应该就行吧,WiFi的话虽然效果好,但是也没啥大用

网友H:
现在电脑大多数都支持蓝牙和WiFi了,而且蓝牙也能达到几十米了,用蓝牙也行

网友I:
你这个蓝牙是仅仅用作配网的功能吗?

网友J:
我觉得还是用ESP32比较好,性能也不错,而且芯片还不贵

网友K:
ESP32系列(乐鑫),适合中小型热敏打印机,开发简单,生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