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AutoSar-MCAL-Gtm-TOM模块

楼主(2024-11-07):
一、TOM模块是什么?
TOM------ TIME OUT Module 时间输出模块,不了解GTM的话,详见上面的系列文章;

一个TOM有TOM_CH0—TOM_CH15 一共 16个独立的通道
一路通道产生一个PWM信号
采用16位的计时器服务每个通道
拥有五个FX_CLK(固定时钟的时钟源)–分频比固定为1:16、1:256等
TOM的16个通道分为了两个Group,每组八个通道

两个全局控制寄存器TGC0和TGC1,TGC0为TOM_CH0到TOM_CH7的控制寄存器,TGC1为TOM_CH8到TOM_CH15的控制寄存器
作用:TGC0和TGC1主要实现三个功能
同时控制八个通道的

使能和关闭
输出使能和关闭
寄存器的强制更新
二、TGC Sub-unit-Global Channel Control(全局控制寄存器)
1、触发源
前三个单独的机制(通道的启用/禁用、输出启用和强制更新)中的每一个都可以由三个不同的触发器源驱动。三个触发源是:

1 、主机CPU(寄存器TOM_TGC[y]_GLB_CTRL的HOST_TRIG位)
2 、TBU时间戳(信号TBU_TS0, TBU_TS1, TBU_TS2-如果可用)
3 、内部触发信号TRIG(一串触发信号TRIG_[x],既可以是通道x的触发器TRIG_CCU0,也可以是前面通道x-1的触发器(即信号TRIG_[x-1]),也可以是外部触发分配的TIM通道t的TIM_EXT_CAPTURE(t)。
2、触发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通过主机CPU(寄存器TOM_TGC[y]_GLB_CTRL的HOST_TRIG位)的直接寄存器写访问来触发控制机制。
第二种方式由一个比较匹配触发器提供,该触发器代表来自模块TBU(由TBU_SEL位选择)和寄存器TOM_TGC[y]_ACT_TB位字段ACT_TB中定义的时间戳比较值。注意,当x=0,1,2时,将执行ACT_TB与所选TBU_TS[x]的有符号比较。
第三种可能是输入TRIG(一串触发信号TRIG_[x])来自TOM通道0到7 / 8到15。
3、注意要点
来自通道[x]的相应触发信号TRIG_[x]可以被寄存器TOM_TGC[y]_INT_TRIG.屏蔽.

要启用或禁用每个单独的TOM通道,请使用寄存器TOM_TGC[y]_ENDIS_CTRL和/或必须使用TOM_TGC[y]_ENDIS_STAT

寄存器TOM_TGC[y]_ENDIS_STAT直接控制信号ENDIS。可以对这个寄存器进行写访问。

如果三个触发条件之一匹配。寄存器TOM_TGC[y]_ENDIS_CTRL是一个覆盖寄存器TOM_TGC[y]_ENDIS_STAT值的影子寄存器。

4、TGC具体结构

可以使用寄存器TOM_TGC[y]_OUTEN_CTRL和TOM_TGC[y]_OUTEN_STAT来控制单个TOM通道的输出。
寄存器TOM_TGC[y]_OUTEN_STAT直接控制信号OUTEN。可以对这个寄存器进行写访问。
如果三个触发条件之一匹配。寄存器TOM_TGC[y]_OUTEN_CTRL是一个覆盖寄存器TOM_TGC[y]_OUTEN_STAT值的影子寄存器。
如果TOM通道被寄存器TOM_TGC[y]_OUTEN_STAT禁用,那么TOM_CH[x]_OUT处通道输出的实际值由通道控制寄存器(TOM_CH[x]_CTRL)中定义的信号电平位(SL)定义;如果使能输出,TOM_CH[x]_OUT的输出取决于触发器的SOUR值
寄存器TOM_TGC[y]_FUPD_CTRL定义了 如果触发信号CTRL_TRIG被触发,哪个TOM通道会接收FORCE_UPDATE事件。
NOTE : 强制更新请求被存储并同步执行到所选的CMU_FXCLK。
寄存器位UPEN_CTRL[z]定义了TOM为其传送工作寄存器CM0、CM1和的更新CLK_SRC通过对应的影子寄存器SR0、SR1和CLK_SRC_SR启用。如果启用更新,寄存器CM0、CM1和CLK_SRC将在计数器寄存器CN0重置时更新
一个例外是SR0_TRIG=1的配置,它启用SR0定义的触发器生成。那么CM0就不会被SR0更新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4688936/article/details/128482029

网友A:
TOM通道非常实用的功能

网友B:
非常不错的TOM通道使用教程

网友C:
非常不错的文章,总结精炼,分析到位。

网友D(2025-04-30):
TOM是一个高精度的时间输出模块,能够生成PWM信号,并提供丰富的控制功能。

网友E:
基于TOM模块,可以在汽车的电机控制中进行精确并且安全的控制

网友F(2025-05-30):
定时器是最最常用的模块

网友D:
通过比较TBU模块中的时间戳和配置寄存器ACT_TB值,实现定时触发。

网友E:
基于博世IP的GTM模块,拥有和普通定时器额外的汽车上尤为突出的适合用的功能 TOM功能算是其中之一的功能

网友G:
TOM这个名字起的有点违和

网友G:
容易和TIM定时器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