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_IPE使用问题

楼主(2024-11-07):
想问下,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读取到芯片程序,如果使用PIC芯片不得分分钟被**

网友A:
是的,可以读取出来。

网友A:
这个工具很不错,方便备份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读取出来。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别人写好的程序读取,抄袭

网友B(2025-01-31):
是想问如何通过 MPLAB IPE 工具读取 PIC 芯片的程序?

网友C:
通过启用代码保护、禁用调试接口、使用加密功能等措施,可以进一步增强程序的安全性。

网友D(2025-04-27):
很多 PIC 微控制器提供了读保护功能,一旦启用,外部设备将无法读取芯片中的程序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想问如何通过 MPLAB IPE 工具读取 PIC 芯片的程序?

是想说如果能读取程序,那产品的可复制性相当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启用代码保护、禁用调试接口、使用加密功能等措施,可以进一步增强程序的安全性。 ...

了解

网友E:
好像还支持加密的,加密后的不可以读

网友F(2025-07-05):
MPLAB IPE(MPLAB 集成编程环境)可读取芯片程序,但需满足以下条件:
芯片支持:目标 MCU 需支持 “读回(Read Back)” 功能(如 PIC18F 系列),部分加密芯片(如带代码保护位)无法读取。
连接正确:需通过 ICD/PICKIT 调试器或编程器(如 PICkit 4)连接芯片,确保电源稳定。
操作步骤:
打开 MPLAB IPE,选择 “Device”(如 PIC18F45K22)。
点击 “Configure”→“Memory”,勾选需读取的区域(Flash/EEPROM)。
点击 “Read”,数据将导出为 HEX/EEP 文件。

若芯片已加密(CP 位启用),需先解密(可能需特殊工具或付费服务)。所以一般还是不用担心的

网友G(2025-11-18):
MPLAB IPE 使用问题常涉及连接:检查调试器(如 ICD4)与目标板接线,确保电源匹配。设备选择错误会导致识别失败,需确认芯片型号。烧录失败可能因芯片加密、固件未更新,或 HEX 文件路径有误。可尝试重启软件、更新驱动,查看日志定位具体错误,降低编程速度也可能解决通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