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采集高速AD数据

楼主(2024-11-07):
学生党设计电路的时候遇到问题,使用DSP28335,主频150M,采集信号频率2M,ADC使用AD9246,不知道怎么去连接这两个器件。
读取使用14个GPIO口,但是不知道速度够不够。ADC的数据是在什么情况下来读取?

楼主:
这是ADC芯片引脚,有大佬用过吗,指点晚辈一二。

网友A:
搞两片74LV165 来接收数据,用 DCO 信号锁存ADC输出。同时触发 DSP 启动SPI 接收数据。spi 的时钟频率 大于 28MHZ 就行。你选的 DSP 应该支持37.5MHZ
165支持50Mhz ,其他HCS165支持更高速度150MHZ。

网友B:
没用过DSP,如果支持DMA,直接DMA读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两片74LV165 来接收数据,用 DCO 信号锁存ADC输出。同时触发 DSP 启动SPI 接收数据。spi 的时钟频率 大于  ...

我这个SPI是用来配置,数据输出是14个并行口,我之前只用过单片机片上的ADC,所有有个地方不懂,ADC芯片什么时候开始采集和输出,是需要给控制信号,还是提供电源和时钟输入就开始采集输出

网友C:
FPGA读取ADC芯片然后FMC传输给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SPI是用来配置,数据输出是14个并行口,我之前只用过单片机片上的ADC,所有有个地方不懂,ADC芯片 ...

xch大佬的意思是,用单片机的14个IO去读取反而不如用单片机的硬件SPI快,所以使用74LV165来把14个IO组成的并口转换成SPI然后DSP和74LV165使用SPI传输

xch
是我随便说的一种方法。IO 口读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SPI是用来配置,数据输出是14个并行口,我之前只用过单片机片上的ADC,所有有个地方不懂,ADC芯片 ...

你这是偶尔采集一段数据吗? DCO 连接XINT 触发DMA 可以读片段 ADC 转换结果数据。DSP处理数据能力不够,跟不上adc 转换速率。
都不知道你用它做啥。2M的信号是超声波? 做多普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搞两片74LV165 来接收数据,用 DCO 信号锁存ADC输出。同时触发 DSP 启动SPI 接收数据。spi 的时钟频率 大于  ...

采集2兆的信号最低也要4兆采样,14位宽度,用16位spi传输的话最小也要64兆spi速率,不实用
这种并口的adc用扩展总线可以dma来操作,用dvp接口一般也行,用gpio配合定时器驱动的dma有可能也行,用定时器驱动转换并在终端里面读取gpio也行
不过对cpu占有率依次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