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跪求大佬帮设置一下。PID温控器问题

楼主(2024-11-07):
是这样的,我买的一款PID控制器不会设置,以及想加装几个灯以及风扇的开关电路串联一起。但是由于本人对这方面没有接触过。跪求大佬教学一下。老弟给辛苦费

                           tyw  注

网友A(点评):
什么型号控制器,去找用户手册鸭,比啃书快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您好大佬,用户手册真的看不懂。因为平时不接触这一块。您能帮一下老弟吗?或者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哈哈,木玩过.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A: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videolanding?nid=sv_10710739244573062948&sourceFrom=qmj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论坛里面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1654-1-1.html
[资料干货] 增量式PID控制的参数整定

网友C:
PID中的P、I、D分别代表比例(Proportional)、积分(Integral)和微分(Derivative)。以下是对这三个部分的具体介绍:

比例(P):比例控制是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的控制方式,能够快速响应偏差,但无法消除稳态误差。

积分(I):积分控制通过计算误差的累积来调整输出,主要作用是消除系统的稳态误差,提高系统的无差度。

微分(D):微分控制根据误差的变化率进行控制,可以预测误差的趋势,有助于减少系统的调节时间和超调量。

总的来说,PID控制器通过这三个环节的组合,可以实现对过程变量的有效控制,使系统达到稳定状态。在实际应用中,根据被控对象的特性和控制需求,可能需要调整P、I、D三个参数的大小,以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PID是控制反馈技术,属于后端反馈,

此外会有前置控制和随机控制,

不要着急,
既然是买来的设备,
问商家要用户说明,

网友C:
PID中的P、I、D分别代表比例(Proportional)、积分(Integral)和微分(Derivative)。以下是对这三个部分的具体介绍:

比例(P):比例控制是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的控制方式,能够快速响应偏差,但无法消除稳态误差。

积分(I):积分控制通过计算误差的累积来调整输出,主要作用是消除系统的稳态误差,提高系统的无差度。

微分(D):微分控制根据误差的变化率进行控制,可以预测误差的趋势,有助于减少系统的调节时间和超调量。

总的来说,PID控制器通过这三个环节的组合,可以实现对过程变量的有效控制,使系统达到稳定状态。在实际应用中,根据被控对象的特性和控制需求,可能需要调整P、I、D三个参数的大小,以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网友D:
先学会用基础的示例,然后在拓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