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spi转can芯片MCP2518,linux驱动下无法发送CAN消息

楼主(2024-11-07):
内核版本5.10.0,SOC芯片Hi3519DV500,系统spi3.1挂载一个mcp2518fd芯片(linux-5.10\drivers\net\can\spi\mcp251xfd)编译模块通过后,系统里加载ko文件
配置can 2.0 模式
ip link set can0 down
ip link set can0 up type can bitrate 500000 sample-point 0.80
ip link set can0 up

~ # insmod mcp251xfd.ko

spi_master spi3: will run message pump with realtime priority
mcp251xfd spi3.1: setup mode 3, 8 bits/w, 15000000 Hz max --> 0
mcp251xfd spi3.1: can_rx_offload_init_queue: skb_queue_len_max=512
mcp251xfd spi3.1 can0: MCP2518FD rev0.0 (+RX_INT -MAB_NO_WARN +CRC_REG +CRC_RX +CRC_TX +ECC -HD c:40.00MHz m:15.00MHz r:15.00MHz e:0.00MHz)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mcp251xfd spi3.1 can0: FIFO setup: TEF: 8*12 bytes = 96 bytes, TX: 8*16 bytes = 128 bytes
mcp251xfd spi3.1 can0: FIFO setup: RX-0: 32*20 bytes = 640 bytes
mcp251xfd spi3.1 can0: FIFO setup: free: 1184 bytes

接收测试:
~ # ./candump can0 &
~ #   can0  001   [8]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can0  001   [8]  01 11 22 33 44 55 66 77

但是cansend无消息发出,spi配置逻辑分析仪抓取信号如下,CANTX没有信号:

模块配置使用驱动默认配置,没有其他修改。

楼主,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有没有专家遇到类似情况呐?对比了各阶段的配置函数和逻辑分析仪上抓到配置波形。发往芯片的数据是没问题的。目前没有其他的排查思路。。。。。。

网友A(2024-12-23):
有人定位到这个问题吗? 是MCP2518这个鬼东西不适合用在can 2.0吗?

楼主(2025-08-06):
根据如下时序逻辑解决问题1、正常SPI接口通讯时序
.
2、异常通讯时序

[fix 图片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如下时序逻辑解决问题1、正常SPI接口通讯时序
.
2、异常通讯时序

你好,请问您这里说的哪段的信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