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透过 SPI 连接至milkv

楼主(2024-11-07):
各位大佬好,最近想利用MA35D1 SPI连线至MILKV上,
在官方 GitHub的MA35D1_Linux_Applications中没有找到相关范例,
想请问各位大佬,我应该从何下手 ,谢谢

网友A:
Linux的spi的设备操作都是一样的,可以参考下面这个: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C980_Linux_Applications/tree/master/demos/spi

网友B:
建议查看MA35D1和MILKV的官方文档,特别是关于SPI接口的部分。

网友C: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D:
操作基本是一样的,找个其他的spi设备看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