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如何提取出被调制的三角波

楼主(2024-11-07):
怎么把图中的三角波提取出来还不能和原信号有相位差,我用RC滤波可以提取出来但是产生了相位差

楼主:
我用RC滤波虽然提取了出来但是发生了相移

网友A:
二极管检波电路了解一下

@qinlu123 :百度有
能画个简图吗

楼主:
有点相位差但是也能用

网友B:
用模拟开关采样保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相位差但是也能用

把截住频率升高,用高阶滤波去毛刺,这样改良了相差,也改良了毛刺。

网友D:
参考调幅收音机的二极管检波电路。

@qinlu123 :找到了
我找不到

楼主:
波形漂亮得很呐完全没有相移

楼主:
这电路真好用

网友E:
检波电路也有相位差的,不过比直接rc小很多,但是剑波后也有不小的纹波
如果用边沿控制模拟开关,后面加保持基本没有相位差,软件也可以用上升沿触发adc采集上平台来实现同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波电路也有相位差的,不过比直接rc小很多,但是剑波后也有不小的纹波
如果用边沿控制模拟开关,后面加保 ...

通过积分器滤波之后纹波很小了

网友F:
RC是积分电路,相位差不可避免。滤波器输出也有相位差的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