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主频300MHz的MM32H5480极限频率是多少MHz?

楼主(2024-11-07):
主频300MHz的MM32H5480极限频率是多少MHz?

最大能超频多少? 想知道还有多少冗余.

网友A(2024-12-17):
一般MCU不建议超频,容易翻车的

网友B:
其实一般超个三五十的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C:
对于主频为300MHz的MM32H5480,其极限频率通常取决于该微控制器的时钟系统、内部逻辑和制造工艺。

网友D:
极限频率是指MCU可以稳定工作的最高频率。理论上,MCU的极限频率可能会高于其主频,但实际运行时的频率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温度、电源电压、电路板设计、电磁干扰等。

网友E:
建议查阅MM32H5480的数据手册或技术规格书。数据手册通常会提供关于MCU时钟系统、工作电压范围、极限频率等详细的技术规格。

网友F:
可以联系制造商的技术支持部门以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网友G:
我觉得可以超频到400的吧

网友H:
一般你就别超频,容易翻车的

网友I:
没试过,但是一般MCU超频就能多个10%

网友J:
超频的话不如换个MCU,因为MCU的品质不一样,超频也不一定都可以的

网友K:
最有效的方法是:自己测试。每次少提高一点。

网友L(2025-02-28):
超频的潜力大约在 5% 到 10% 之间,可以尝试 330 MHz 到 350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