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042的can bus 那位做过

楼主(2024-11-07):
写了几个版本,上位机都没有反应,内部晶振48M,波特率500k,单独发送也不行
之前看有网友说要配置管脚,我用的cubemx,不需要吧,哪位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什么叫上位机没反应?CAN又不是USB,还要接电脑。

你要弄明白,是发送不成功,还是接收不成功,还是收、发都不行。

如果发送不成功,先示波器测量MCU的CAN TX引脚,看发出来没有,判断是外接PHY的原因,还是程序原因。

如果接收不成功,可以先发送试试,如果发送也不行,可能MCU IO配置有问题,或者外接PHY的原因,或者硬件连线有问题;如果发送能够成功,而接收不了,检查过滤器的设置,也可能是波特率设置不对。
波特率是否正确,可以通过发送波形来测试,如果能发一串波形出来的话,最窄的那个,其宽度就是波特率。

楼主:
多谢,大侠,我先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B:
can和USB共用管脚,初始化需要定义管脚功能,好像要重映射一下
其它的没啥

网友C:
找个能工作的程序,先测测硬件上有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