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基础任务1-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24-11-08):
感谢ST与21IC提供的宝贵测评机会,本帖主要记录开发环境搭建以及验证。

开发板的主控是最新的低功耗BLE芯片WB0系列,包含意法半导体先进专利技术,支持Bluetooth® 5.3规范的Bluetooth®低功耗 (LE) 片上系统
        2 Mb/s数据速率
        远距离(编码PHY)
        广播扩展
        通道选择算法#2
        GATT缓存
        测向 - 到达角 (AoA) 和出发角 (AoD)
        同步连接
        并发链路层角色
        LE数据包长度扩展
        LE ping程序
        定期广播和定期广播同步传输
        以连接为导向的LE L2CAP信道
        LE功率控制和路径丢失监测
        LE信道分类
        增强型ATT (EATT)
        连接子评级
        广播同步流 (BIS)
        连接同步流 (CIS)
    无线电
        RX灵敏度等级:-97 dBm @ 1 Mb/s,-104 dBm @ 125 kb/s(远距离)
        可编程输出功率,可达+8 dBm(天线连接器处)
        128个物理连接
        支持的数据速率:2 Mb/s、1 Mb/s、500 Kb/s和125 Kb/s
        集成式巴伦
        支持外部PA和LNA
        BlueNRG内核协处理器(基于DMA),用于Bluetooth®低功耗时间关键型操作
        2.4 GHz专有无线电驱动
        适用于需要符合以下射频规定的系统:ETSI EN 300 328、EN 300 440、FCC CFR47第15部分、ARIB STD-T66
        用于优化匹配和滤波的集成无源器件 (IPD) 配套芯片
    超低功耗无线电性能
        关断模式下12 nA (1.8 V)
        深度停留模式下0.9 μA(外部LSE、无线电唤醒源和RAM保持,1.8 V)
        深度停留模式下1.2 μA(内部LSI、无线电唤醒源和RAM保持,1.8 V)
        发射端峰值电流4.9 mA(0 dBm,3.3 V)
        接收端峰值电流3.6 mA(灵敏度等级,3.3 V)
    高性能的超低功耗32位Arm® Cortex®-M0+,运行频率可达64 MHz
    动态电流消耗:15.5 μA/MHz
    工作电压:1.7 V至3.6 V
    温度范围:-40 ºC至105 ºC
    供电和复位管理
        高效率的嵌入式SMPS降压转换器,采用智能旁路模式
        超低功耗的上电复位 (POR) 和下电复位 (PDR)
        可编程电压检测器 (PVD)
    时钟源
        64 MHz PLL
        配有集成式微调电容器的32 MHz晶振,带故障保护功能
        32 kHz晶振
        内部低功耗32 kHz RO
    针对读/写操作提供页保护的512 KB片上非易失性Flash存储器
    64 KB的片上RAM和4 KB PKA RAM

    1 KB的一次性可编程 (OTP) 存储区域
    内嵌UART自举程序
    超低功耗模式,带/不带定时器和RAM内容保留
    正交解码器
    增强型安全机制,例如:
        Flash存储器读/写保护
        SWD禁止
        安全自举程序
    安全加密特性
        符合NIST特别出版物800-90B要求的真随机数发生器 (TRNG)
        硬件加密AES,最高128位安全协处理器
        硬件公钥加速器 (PKA)
        加密算法:RSA、Diffie-Helman、基于GF(p)的ECC
        CRC计算单元
        64位唯一ID
    系统外设
        1个8通道DMA控制器,支持ADC、SPI、I2C、USART、LPUART和定时器
        1个SPI,可复用为I2S接口
        1个I2C (SMBus/PMBus)
        1个LPUART(低功耗)
        1个USART(ISO 7816智能卡模式、IrDA、SPI主设备和Modbus)
        1个独立WDG
        1个实时时钟 (RTC)
        1个独立SysTick定时器
        1个4通道、16位通用定时器
        2个2通道、16位通用定时器
        红外接口
    高速I/O端口多达20个
        都具有唤醒功能
        在低功耗模式下均处于保持状态
        所有均为5 V耐压
    模拟外设
        12位ADC,具有8个输入通道,最高可达16位,带下采样器
        电池监测
        模拟看门狗

配套的安卓APP可以从ST官网下载:

下面使用官方推荐的STM32CUBEIDE来进行Demo的编译与烧录,并使用安卓app ST BLE Sensor来验证。
在CubeIDE里面选择新建一个STM32项目,之后在Example里根据板卡“WB09KE”筛选出适配例程,这里选择的是HeartRate例程。

可能需要从网站自动下载最新的固件库。

编译。
Finished building target: BLE_HeartRate.elf

arm-none-eabi-size  BLE_HeartRate.elf
arm-none-eabi-objdump -h -S BLE_HeartRate.elf  > "BLE_HeartRate.list"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160168            600          16352         177120          2b3e0        BLE_HeartRate.elf
arm-none-eabi-objcopy  -O ihex BLE_HeartRate.elf  "BLE_HeartRate.hex"
Finished building: default.size.stdout

Finished building: BLE_HeartRate.hex

Finished building: BLE_HeartRate.list

10:42:13 Build Finished. 0 errors, 0 warnings. (took 17s.400ms)

下载。

验证:打开ST BLE SENSOR应用,找到HR开头的设备,点击Connect。

至此,开发环境搭建好了,例程编译、烧录,验证好了。

网友A:
使用cubemx配置确实方便多了,而且出错的概率也小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