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A芯片SDIO使用DMA连续写数据卡死

楼主(2024-11-07):
AT32F403A芯片SDIO使用DMA连续写数据卡死。工程用了rtthread nano,fatfs。使用开发板和我自己的主板都是在sd_mult_blocks_write函数最后一步陷入死循环。
单块写入没问题,使用轮询模式也没问题。这个函数是官方例程at32_sdio.c种的。
该怎么办

网友A:
最后一步?是return卡死?

网友B:
不应该卡死在return函数的吧

是在while循环中,卡状态不对出不来while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步?是return卡死?

在最后一个while循环中出不来。
是我没有表述清楚

楼主:
在这个while循环中出不来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DMA模式可用,官方提供的块写入函数DMA相比轮询模式能不能减少cpu占用?
因为我看到函数最后总是要等待完成才能退出函数,这样和轮询方式的性能不是相同了吗?

网友A:
可以啊,虽然最后还是要等,但是中间写数据的过程是可以释放CPU的

网友C(2025-02-19):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最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是卡死在这个white循环里面

网友C:
我是用的SDIO2,然后这个位置就是返回状态6

网友D(2025-06-09):
DMA与SDIO状态不同步?

网友E:
SDIO初始化或配置问题?

网友F:
如果系统开启了其他中断,且中断处理时间较长,可能会影响SDIO和DMA的正常工作,导致卡死现象。

网友G:
可能存在硬件资源冲突,如DMA通道被其他外设占用,导致SDIO无法正常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H:
优化中断处理.

网友D: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固件或驱动更新.

网友I:
可以打个断点看看,看看运行到哪一步 进入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