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MOSFET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楼主(2024-11-08):
1)电脑、服务器的电源--更低的功率损耗;
2)适配器(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更轻、更便捷;
3)照明(HID灯、工业照明、道路照明等)--更高的功率转换效率;
4)消费类电子产品(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等)--更轻、更薄、更高能效。

网友A(2024-12-14):
MOSFET(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是一种广泛应用于电子电路中的半导体器件,具有高输入阻抗、低功耗、快速开关速度等优点。MOSFET用于DC-DC转换器、AC-DC转换器等电源电路中,作为开关器件控制电能的转换和传输。

网友B:
在电池充电和放电电路中,MOSFET用于控制电流和电压。MOSFET用于线性稳压器和开关稳压器中,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C:
其实MOSFET用于直流电机的速度和方向控制,例如在电动工具、机器人和汽车电子中。

网友D:
在变频器和逆变器中,MOSFET用于控制交流电机的速度和扭矩。

网友E:
步进电机驱动,MOSFET用于步进电机的相位控制。

网友F:
MOSFET用于太阳能逆变器和UPS(不间断电源)中,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

网友G:
功率放大器,在音频放大器和射频功率放大器中,MOSFET用于提供高功率输出。

网友H:
功率因数校正(PFC),MOSFET用于提高电源系统的功率因数。

网友I:
电动汽车(EV)和混合动力汽车(HEV):MOSFET用于电池管理系统、电机驱动和车载充电器。

网友J:
MOSFET用于控制车窗、车灯和空调等设备。MOSFET用于点火系统和燃油喷射控制。

网友K:
做开关,或者大电流通过的都能用到吧

网友L(2025-02-21):
这个是芯源的什么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