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FLASH写入数据

楼主(2024-11-08):
一. 背景介绍
        FLASH是一种掉电不丢失的存储介质,由于它的硬件特性的缘故,写入数据的操作并没有EEPROM那么便捷,对FLASH操作只能从1写为0,所以写入数据前需要将当前扇或者页全部擦除,将其恢复为默认值1,然后再往里写其他数据。

        但是它的优点是存储空间大而且非常的便宜,一个FLASH由若干个块组成,1块 = 16 扇 ,1扇 = 16 页 , 1页为256字节,也就是说1页大小为0x100(256byte),1扇大小为0x1000(4K),1块大小为0x10000(64K)。

二. FLASH写入步骤
        flash的写入步骤非常简单,总共分为三步。

      (1)写使能,开放写权限。

      (2)要擦除需要写的FLASH数据所在的那一页。

      (3)写入数据,并关闭写权限,防止后续误操作。

           但是当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向FLASH中写入数据时,会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写入时跨扇区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有以下两种方法。

三. 解决方法
1. 规避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限制写入字节长度来避免跨扇区的情况,比如当数据的长度固定并且为时,即单条数据的长度为2,4,8,16,32,64,128,256字节且长度固定时,不会出现跨页的情况。但是这种做法由很明显的弊端,在工作中实际使用时写入的单条数据长度往往并不固定,如果强制规定每条数据的长度都为个字节会造成极大的空间浪费,因此不推荐这种方法。

2. 常规方法
        常规方法就是写入前在写入之前就判断该页是否需要擦除,需要判断以下三种情况

      (1)当前数据记录后,需要写的下一条记录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不在同一个扇区(跨扇区的情况),需要擦除下一条记录所在的扇区。

      (2)当前数据记录后,需要写的下一条数据的起始地址刚好是下个扇区的起始地址,擦除下个扇区。

      (3)如果需要利用已有的扇区反复地记录最新的数据,还需要判断本条数据已经是分配给该扇区的最后一条记录,这种情况下需要擦第一个扇区。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949948/article/details/143492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