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0B1adc+dma采样数据错位

楼主(2024-11-08):
STM32G0B1adc+dma采样数据错位

网友A:
在开启ADC采集功能时,STM32G0系列的内部ADC处理电路可能会向管脚泄露电荷,形成毛刺,从而影响采集精度。即使将ADC的采集管脚接地,也可能产生较大的尖刺。

网友B:
在设计阶段就进行EMC测试,找出潜在的弱点并提前改进。

网友C:
DMA的配置不正确,例如缓冲区大小设置不当、传输模式配置错误等

楼主:
外部电磁干扰或静电放电

网友D:
将ADC的参考电压提高到3.0V或更高试试

网友E:
使用校准函数看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F:
检查并优化DMA配置

网友G:
在ADC输入引脚上增加ESD保护二极管(如TVS二极管)

网友H:
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数字滤波,如平均滤波、中值滤波或低通滤波,以去除随机噪声和干扰。

网友I(2025-01-24):
可能是DMA传输模式没设置对,检查一下是循环模式还是普通模式,错位很可能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J:
看看ADC的采样时间设置得是否太短,采样不充分会导致数据不稳定甚至错位。

网友K:
DMA传输缓冲区的大小一定要和你ADC的采样数量匹配,否则会出现数据对不上位置的情况。

网友L:
确认一下你使用的ADC通道序列设置是否正确,通道切换时的顺序问题也可能导致数据错位。

网友M:
如果你用的是多通道采样,注意检查ADC的转换顺序和DMA的缓冲区映射是否一致。

网友N:
数据错位可能和ADC启动时的触发源有关,试试设置同步触发或者用软件触发看看效果。

网友O:
建议在DMA中断回调函数里加断点,逐步分析采样数据错位的规律,找到问题根源。

网友P:
G0系列的DMA比较基础,确保优先级设置正确,特别是多个外设同时用DMA时容易冲突。

网友Q:
可以尝试减慢ADC的采样速率,或者延长转换时间,先确认问题是否与时序有关。

网友R:
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因,建议贴上配置代码和初始化部分,大家帮你看看是不是哪里有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