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看门狗定时器

楼主(2024-11-08):
STM32的看门狗定时器(WDT,Watch Dog Timer)是一种用于监控微控制器运行状态的机制。它实际上是一个计数器,如果程序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对其进行重置(即“喂狗”),计数器就会溢出,导致系统复位。STM32提供了两种类型的看门狗定时器:独立看门狗(IWDG)和窗口看门狗(WWDG)。以下是处理STM32看门狗定时器的一般方法:

网友A:
STM32的看门狗定时器是一种用于监控微控制器运行状态的机制。

网友B(2025-01-24):
看门狗太实用了,程序出了问题它就自动重启,挺安全的。

网友C:
我一般用独立看门狗(IWDG),它完全独立于系统时钟,挺可靠的。

网友D:
你提到的窗口看门狗(WWDG)也是很有趣的,限制时间窗口更加严格,防止程序执行异常。

网友E:
如果你不定时“喂狗”,系统会自动重启,挺适合一些需要长期运行的嵌入式项目。

网友F:
看门狗定时器要小心使用,不然会导致程序反复复位,调试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G:
窗口看门狗我用过,但它需要你在指定的时间窗口内重置,不然会误触发复位。

网友H:
看门狗超时复位其实是一个保护机制,帮助你避免死循环,系统可以自己恢复。

网友I:
对了,IWDG是用内部R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它不会受主时钟的影响,挺靠谱的。

网友J:
有时候看门狗启动后没“喂狗”会导致设备一直重启,调试时要注意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K:
看门狗定时器设置好后,程序要定时喂狗,调试时可以用LED或者串口打印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