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基础任务2-UART外设驱动

楼主(2024-11-08):
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通常称作UART。它将要传输的资料在串行通信与并行通信之间加以转换。作为把并行输入信号转成串行输出信号的芯片,UART通常被集成于其他通讯接口的连结上。 具体实物表现为独立的模块化芯片,或作为集成于微处理器中的周边设备。一般是RS-232C规格的,与类似Maxim的MAX232之类的标准信号幅度变换芯片进行搭配,作为连接外部设备的接口。在UART上追加同步方式的序列信号变换电路的产品,被称为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

通信协议
UART串口传输的数据被组织成数据包。每个数据包包含1个起始位,5至9个数据位,可选的奇偶校验位和1或1.5或2个停止位,协议如下: |起始位|数据位 |奇偶校验位|停止位| |--|--|--|--| | 1bit | 5-9bit |0-1bit | 1-2bit | 空闲位 :UART协议规定,当总线处于空闲状态时信号线的状态为'1’即高电平,表示当前线路上没有数据传输。

起始位 :开始进行数据传输时发送方要先发出一个低电平’0’来表示传输字符的开始。因为总线空闲时为高电平所以开始一次通信时先发送一个明显区别于空闲状态的信号即低电平。

数据位 :起始位之后就是要传输需要传输的数据,数据可以是5,6,7,8,9位,构成一个字符,一般都是8位。先发送最低位最后发送最高位,使用低电平表示'0’高电平表示'1’完成数据位的传输。 奇偶校验位 :数据位加上这一位后,使得“1”的位数应为偶数(偶校验)或奇数(奇校验),以此来校验数据传送的正确性。校验位其实是调整个数,串口校验分几种方式:

    无校验(no parity)

    奇校验(odd parity):如果数据位中“1”的数目是偶数,则校验位为“1”,如果“1”的数目是奇数,校验位为“0”。

    偶校验(even parity):如果数据为中“1”的数目是偶数,则校验位为“0”,如果为奇数,校验位为“1”。

    mark parity:校验位始终为1(不常用)。

    parity:校验位始终为0(不常用)。

停止位 :数据结束标志,可以是1位,1.5位,2位的高电平。由于数据是在传输线上定时的,并且每一个设备有其自己的时钟,很可能在通信中两台设备之间出现了小小的不同步。因此停止位不仅仅是表示传输的结束,并且提供计算机校正时钟的机会。停止位个数越多,数据传输越稳定,但是数据传输速度也越慢。 传输方向 :即数据是从高位(MSB)开始传输还是从低位(LSB)开始传输。

首先初始化UART模块外设: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1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ODD;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1.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h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huart1,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huart1,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2 */

}

其次调试程序的时候,更喜欢使用printf,因此重定向printf到串口模块: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if defined(__ICCARM__)
size_t __write(int file, unsigned char const *ptr, size_t len)
{
  size_t idx;
  unsigned char const *pdata = ptr;

  for (idx = 0; idx < len; idx++)
  {
    iar_fputc((int)*pdata);
    pdata++;
  }
  return len;
}
#endif /* __ICCARM__ */

其次在主循环中增加打印: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printf("\n\r BBS.21IC STM32WB09KE");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HELLO BBS.21IC", 1, 0xFFFF);
                HAL_Delay(1000);

        }

烧录演示:

发现有乱码字符产生,因此排查一下串口助手的参数与程序中设置的是否不一致,发现了奇偶校验没有设置好。

网友A:
UART外设驱动开发步骤配置STM32WB09KE的UART参数:打开STM32CubeIDE,配置STM32WB09KE的UART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
编写UART初始化函数:初始化UART硬件接口,配置相应的寄存器,使能UART通信。
编写UART发送函数:实现向UART发送数据的函数,将数据通过UART接口发送出去。
编写UART接收函数:实现从UART接收数据的函数,读取UART接口接收到的数据。
编写主函数:在main函数中调用UART初始化函数、发送函数和接收函数,实现数据的收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