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基础任务3-IIC外设驱动

楼主(2024-11-08):
从STM32WB09KE的数据手册看到,片上外设包含一个I2C:

System peripherals
– 1x DMA controller with 8 channels supporting ADC, SPI, I2C, USART, LPUART, Timers
– 1x SPI with I2S interface multiplexed–
1x I2C (SMBus/PMBus)
– 1x LPUART (low power)
– 1x USART (ISO 7816 smartcard mode, IrDA, SPI master and modbus)
– 1x independent WDG
– 1x real time clock (RTC)
– 1x independent SysTick
– 1x 16-bit, four channels general purpose timer
– 2x 16-bit, two channels general purpose timer
– Infrared interface

从开发板原理图,在母版的CN4连接器上引出了I2C功能引脚。
I2C_SCL PB6 D15 GPIO28
I2C_SDA PB7 D14 GPIO29

因此可以用来驱动I2C接口的屏幕:

接下来初始化I2C模块,
static void MX_I2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I2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I2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1_Init 1 */
  hi2c1.Instance = I2C1;
  hi2c1.Init.Timing = 0x00303D5B;
  hi2c1.Init.OwnAddress1 = 0;
  hi2c1.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1.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1.Init.OwnAddress2 = 0;
  hi2c1.Init.OwnAddress2Masks = I2C_OA2_NOMASK;
  hi2c1.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1.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hi2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Analogue filter
  */
  if (HAL_I2CEx_ConfigAnalogFilter(&hi2c1, I2C_ANALOGFILTER_ENAB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Digital filter
  */
  if (HAL_I2CEx_ConfigDigitalFilter(&hi2c1, 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I2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I2C1_Init 2 */

}

初始化RTC模块,
static void MX_RTC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0 */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0 */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sDate = {0};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1 */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1 */

  /** Initialize RTC Only
  */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hrtc.Init.AsynchPrediv = 127;
  hrtc.Init.SynchPrediv = 255;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Check_RTC_BKUP */

  /* USER CODE END Check_RTC_BKUP */

  /** Initialize RTC and set the Time and Date
  */
  sTime.Hours = 0x12;
  sTime.Minutes = 0x0;
  sTime.Seconds = 0x0;
  sTime.SubSeconds = 0x0;
  s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FRIDAY;
  sDate.Month = RTC_MONTH_NOVEMBER;
  sDate.Date = 0x08;
  sDate.Year = 0x24;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2 */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2 */

}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peripherals common clocks */
  PeriphCommon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MX_RTC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OLED_Init();
  OLED_Refresh();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END 2 */

  /* Initialize leds */
  BSP_LED_Init(LED_BLUE);
  BSP_LED_Init(LED_GREEN);
  BSP_LED_Init(LED_RED);

  /* Initialize USER push-button, will be used to trigger an interrupt each time it's pressed.*/
  BSP_PB_Init(B1, BUTTON_MODE_EXTI);
  BSP_PB_Init(B2, BUTTON_MODE_EXTI);
  BSP_PB_Init(B3, BUTTON_MODE_EXTI);

  /* Initialize COM1 port (115200, 8 bits (7-bit data + 1 stop bit), no parity */
  BspCOMInit.BaudRate   = 115200;
  BspCOMInit.WordLength = COM_WORDLENGTH_8B;
  BspCOMInit.StopBits   = COM_STOPBITS_1;
  BspCOMInit.Parity     = COM_PARITY_NONE;
  BspCOMInit.HwFlowCtl  = COM_HWCONTROL_NONE;
  if (BSP_COM_Init(COM1, &BspCOMInit) != BSP_ERROR_NONE)
  {
    Error_Handler();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printf("\r\n LED, Button, COM all Init Done");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static uint8_t i;
          printf("\r\n idle main loop, current date: %s, current time: %s", aShowDate, aShowTime);
          //printf("\r\nOLED TEST MODE: CLEAR SCREEN AND REFRESH WITH 1000ms DELAY. (%d)", i++);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OLED SIMPLE CLOCK",8,1);
          OLED_ShowString(0,12,"STM32 WB09KE",8,1);
          OLED_ShowString(12,24,"BBS.21IC ST",16,1);
          OLED_ShowString(0,48,aShowDate,8,1);
          OLED_ShowString(80,48,aShowTime,8,1);
          OLED_Refresh();

          RTC_CalendarShow(aShowTime, aShowDate);

          HAL_Delay(100);
  }
  /* USER CODE END 3 */
}

烧录,最终效果:

网友A:
在开始IIC外设驱动开发之前,确保你已经完成了开发环境的搭建,包括IDE、编译器、固件库和中间件的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