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wb031怎么串口烧录

楼主(2024-11-08):
请教个问题,wb031怎么串口烧录,文档有介绍但是sdk里没相关程序

请问楼主会了吗,最近也遇到相关问题

网友A(2025-01-23):
这个没注意,串口烧录一般都是ISP烧录,如果不是自己写的IAP的话,如果是官方的ISP好像一般不提供源码,只能是使用而已

网友B(2025-03-18):
联系国民技术的技术支持。

网友C:
用第三方工具下载

网友D(2025-06-04):
使用J-Link等烧录工具,虽然文档中未直接提供串口烧录程序,但通常可以使用J-Link等烧录工具进行程序烧写。这需要将烧录工具与开发板正确连接,并使用相应的烧录软件(如J-Flash)进行操作。

网友E:
检查串口烧录支持,部分开发板或芯片可能支持通过串口进行程序烧录,但这通常需要特定的烧录协议和工具。可以查阅芯片的技术手册或开发板的使用说明,确认是否支持串口烧录,并寻找相应的烧录程序或工具。

网友F:
进入ISP模式,当芯片因程序问题(如禁用SWD接口或进入睡眠模式)无法正常烧录时,可以尝试通过配置Boot引脚进入ISP下载模式。

网友G:
擦除和重新烧录,在ISP模式下,使用烧录工具(如J-Link、ST-Link等)擦除芯片的Flash存储器,并重新烧录新的程序。

网友H:
在Keil中打开N32WB031的工程,点击Options for Target,在弹出的窗口里点击Debug选项卡,再点击Debugger旁边的setting按钮。在弹出的选项框左下角,点击Connect旁边的下拉菜单,选择Under Reset选项。配置方式可以在连接调试器时保持硬件复位信号活跃,适用于用户程序错误配置SWD引脚的情况。

网友I:
按住开发板的RESET按钮,然后点击Keil的烧录按钮,在0.5秒后松开RESET按钮。通过手动复位芯片,可以在Keil烧录开始时立即复位MCU,从而解决因程序问题导致的烧录失败。

网友J:
确保开发板与烧录工具(如J-Link)正确连接。检查电源供应和跳线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K:
如果需要进入ISP模式,按照技术手册或开发板使用说明配置Boot引脚,并重启开发板进入ISP下载模式。如果使用J-Link等烧录工具,直接通过软件界面选择芯片型号和烧录模式。

网友L:
在烧录软件中选择需要烧写的bin文件或hex文件。擦除原有Flash里面的程序(如果需要)。设置设备烧写地址(注意与常规MCU的地址可能不一致)。点击烧写按钮开始烧录程序。验证烧录结果烧录完成后,重启开发板或进行复位操作。观察开发板上的指示灯或通过调试接口验证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M:
ISP烧录,或者用调试器,只能找第三方烧录工具

网友N:
串口烧录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通过原厂的ISP模式下载,一种是自己写Bootloader实现串口IAP下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