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奇怪的滤波器

楼主(2024-11-08):
有个除颤设备的心电检测电路,这个运放的用法很奇怪,从来没见过这样用的。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吗,这个是什么用处?输入端接的是一个INA333仪表放大+二阶高通滤波+二阶低通滤波。用仿真看了下,看起来有点像陷波。中间频率凹下去。

网友A:
一点不奇怪:

网友B:
晕死,,,楼主这画法真具有欺骗性,,,

网友C:
猜测你没有学过模电,因为几乎任何一本模电课本,有源滤波器章节,都有这个最基本的二阶低通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你没有学过模电,因为几乎任何一本模电课本,有源滤波器章节,都有这个最基本的二阶低通滤波电路。 ...

二阶有源低通不是这种结构好吧。你去网上找一下二阶低通滤波的结构吧。

楼主:
不一样的哦,这个是在正负输入端接了个电阻,而且输出和负输入直连,相当于跟随。

楼主:
你这个是基础的二阶滤波结构,但是图上的结构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网友D:
有源二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源二阶低通滤波器

二阶滤波会有容作为反负反馈,正负输入端是分开的,这里正负输入端直接用电阻接起来了。而且输出和负反馈是直连的,相当于电压跟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阶有源低通不是这种结构好吧。你去网上找一下二阶低通滤波的结构吧。 ...

那你看下你的图与沙发的二阶有源低通的图有区别吗?

网友E:
楼主还在强辩,明明就是标准的二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的图估计是从PCB抄下来的,人家可能是为了布局方便,但是原理并没有变。

网友E:
请问一下这位老师,按你图中的参数,
我用软件计算截止频率是159.15Hz,
请你用仿真软件看一下,截止频率是多少?
我在仿真这种Q值为0.5的滤波器时,
截止频率的计算值和仿真值,老是相差很大,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看下你的图与沙发的二阶有源低通的图有区别吗?

不一样吧,二楼的同相端输入,输出通过电容接到反向输入端。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是完全没有连接的。我这个电路里面输出和反向端直连,相当于一个电压跟随。同相端和反相端通过一个电阻也接在一起。这结构明显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在强辩,明明就是标准的二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的图估计是从PCB抄下来的,人家可能是为了布局方便,但 ...

不是,你哪里看出来这是标准的二阶低通?二阶低通是有电容作为一个负反馈,这个是输出和反相输入端直连的。你管这叫标准的二阶低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一样吧,二楼的同相端输入,输出通过电容接到反向输入端。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是完全没有连接的。我 ...

那么简单又明显的电路,还在强词夺理,多少朋友都指出了。

网友B:
楼主这智商,基本告别电路了